关于STC15系列单片机PCA的实际使用问题

楼主(2021-10-04):
请问这里的CCAPnL怎么会是32呢,上面程序里是把CCAP0H赋值为0x20,但是CCAP0L并没有赋值,下面是怎么知道是32的呢?

楼主:
给高字节赋的值能给低字节用吗?高字节和低字节不都是8位的寄存器吗?

网友A:
在这里寄存器CCAP0H等同于定时器0的TH0,当定时器0采用8位自动重装模式时只要赋值TH0即可。CCAP0L溢出后的重装值是从CCAP0H读取。所以CCAP0H赋值0x20就是CCAP0L的重装值。0x20转换十进制就是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寄存器CCAP0H等同于定时器0的TH0,当定时器0采用8位自动重装模式时只要赋值TH0即可。CCAP0L溢出后的 ...

多谢回复哦!

网友B(2024-08-19):
请问这本书叫什么,楼主

网友C:
0X20就是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