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差速小车源码(ROS专用)

楼主(2021-10-04):
#include "sys.h"

u8 Flag_Way=0,Flag_Show=0,Flag_Stop=1;                 //停止标志位和 显示标志位 默认停止 显示打开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float Velocity,Velocity_Set,Turn,Angle_Set;
int Motor_A,Motor_B,Target_A,Target_B;  //电机舵机控制相关
int Voltage;                                //电池电压采样相关的变量
float Velocity_KP=62,Velocity_KI=62;               //速度控制PID参数
u8 Urxbuf[4],rxbuf[4],Usart_Flag;
int main(void)
{
        int ua_Encoder,ub_Encoder;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关闭JTAG接口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Encoder_Init_TIM2();            //=====编码器接口
        Encoder_Init_TIM3();            //=====初始化编码器
        delay_ms(300);                  //=====延时启动
        uart_init(72,115200);           //=====初始化串口1
  Motor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10KHZ,用于驱动电机
        Adc_Init();                     //=====电池电压采样adc初始化
        uart2_init(36,115200);                                   //=====串口3初始化 蓝牙
        Timer_Init(49,7199);            //=====定时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Show==0)         //使用MiniBalance APP和OLED显示屏
                                        {
                                                        oled_show();          //===显示屏打开
                                        }
                                ua_Encoder=Encoder_Left+500;
                                ub_Encoder=Encoder_Right+500;
                                usart1_send(0xff);
                                usart1_send(0xfe);
                                usart1_send(ua_Encoder>>8);
                                usart1_send(ua_Encoder&0x00ff);
                                usart1_send(ub_Encoder>>8);
                                usart1_send(ub_Encoder&0x00ff);

                                usart2_send(0xff);
                                usart2_send(0xfe);
                                usart2_send(ua_Encoder>>8);
                                usart2_send(ua_Encoder&0x00ff);
                                usart2_send(ub_Encoder>>8);
                                usart2_send(ub_Encoder&0x00ff);
        }
}

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