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测试过的T12烙铁,模拟电路实现

楼主:
自己测试过的T12烙铁,模拟的,有Gerber文件 ,可以免费打样自己焊接好就能用,外出携带很方便的,有笔记本的地方用笔记本电源就可以直接用

电路原理图如下:

Gerber文件: Gerber_PCB
电路图: Schematic_【成功】T12 616控制板

网友A(2021-12-20):
谢谢分享 正好最近做个电烙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正好最近做个电烙铁

想问一下是贴片的还是 插件的?

网友B(2022-02-05):
很不错的电路图,谢谢分享了。下载看看。

网友C:
请问能解释一下电路吗? 哪块是温度反馈呢?

网友D(2022-06-08):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抛砖引玉。加电开始,t12还没有加热,R4无返回电压,运放1的正相输入端低电平,运放1的反向输入端有给定电压。反向输入端大于正向输入端,运放1输出低电平。通过隔离二极管拉低运放2的反相输入端,运放2的正向输入端有R6R7分压得约1/2VCC电压,正向大于反向,输出高电平。驱动三极管Q1导通P沟道场管,T12得电加热。同时,R4返回给运放1 正向高电平,大于反向给定电压,运放一输出高电平,隔离二极管截止。此时运放2通过R5C2充电升高运放 2反向电压,当此电压升高大于运放2正向输入电压,电路反转,三极管和P沟道场管截止,T12停止加热。

网友D:
接上。电路通过截止-加热-截止-加热,直到停止T12加热后,T12头子内热电偶电压通过R4返回大于给定电压,电路截止。然后T12头子温度下降,热电偶输出电压降低,电路再次启动。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上机开始,T12加热(指示灯亮),一会儿不加热(指示灯熄灭),然后再加热,再停止。通过改变运放1的给定电压,就能方便的调整T12的温度。

网友E(2022-09-18):
下载了,pdf要福昕才能打开 内容如下

网友F(2023-12-20):
c1决定加热周期内,停止加热的时间。一般再并联一个二极管,缩短停止周期。

网友G(2024-11-14):
78L05这个元件在24V电压下工作很容易损坏,我在做这个电路时烧了几个,后来我把电路改了,换成TL431后就很稳定了。

网友:
78L05这个元件在24V电压下工作很容易损坏,我在做这个电路时烧了几个,后来我把电路改了,换成TL431后就很 ...

7805换成直插的

网友G(2025-07-07):
这个电路效率不高,场效应管的发热厉害,而且烙铁的温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