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atmega16自制仿真器的吗?

楼主(2021-10-04):
有一个10多年前的自制小板子,现在想拿起来给儿子玩,不知道怎么弄了,求指导
记得当时可以仿真的,
求大神指导这个是怎么使用的,用那个软件控制?

实物是这个

实物是这个

网友A:
是ATmega16的JTAG仿真器

网友B:
有用ATMEGA8 做USBASP下载器,51单片机,AVR单片机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Tmega16的JTAG仿真器

这个是不是通过jtag连接目标板,再keilc编辑器或者iccavr里都可以连接这个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通过jtag连接目标板,再keilc编辑器或者iccavr里都可以连接这个仿真器?

搜      AVR JTAG 仿真器使用说明

网友C:
我有用ATMEGA16做的JTAG仿真器和ATMEGA8的ISP下载器全套电路和程序,不难做,洞洞板都可以搭出来,用了十几年了,AVR Studio 4可以仿真,界面太差,就用界面好不能仿真的AVR Studio 5.0编辑,然后把整个程序复制到AVR Studio 4里仿真,两个软件都不太好用,要克服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最头疼的是仿真的时候,用加断点的方法都判断不出来哪些语句可以执行,哪些语句没有执行而被优化掉了,新手肯定抓狂。由于AVR芯片涨价太贵了,我打算用STC单片机替换,我的程序不复杂,对单片机要求不高,只是对抗干扰高一些,初步发现STC抗干扰比AVR稍差一些,正在想办法,如果替换成功,我想放弃AVR单片机了,建议楼主先让你儿子学STC单片机,资料多,开发工具更简单,有必要再学习AVR或者STM32。看了楼主的图片,好像是USB的JTAG仿真器和下载器,我也有资料,但是,一直没有做,是否能用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D:
这个自制的仿真器,买一个可以么?多少钱,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