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Arduino A4988步进电机驱动模块源程序

楼主:
本人小白,刚入坑单片机。手头正好有几个a4988驱动模块和51单片机。网上找了段代码,发现无法使用,电机抖动(与电机接线无关)。
用山寨逻辑分析仪测得脉冲宽度为4ms arduino脉宽为1.6ms。后改动少许代码,成功运行。删除了部分按钮功能,插电即转。注意电机线2a2b为一组,如有抖动尝试调换一组线即可。

一、介绍

该扩展板可用作雕刻机,3D打印机等的驱动扩展板,一共有4路步进电机驱动模块的插槽,(注意本板子不包含A4988步进电机驱动模块,需要可在本店另购),可驱动4路不进电机,而每一路步进电机都只需要2个IO口,也就是说,6个IO口就可以很好的管理3个步进电机,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告别传统步进电机操作繁琐。

二、UNO与模块IO口对应关系介绍
步进电机的基本控制需要的引脚,其他引脚是在雕刻机,或3D打印机的时候才用到的,这里我们不作详解,IO对应如上图。

Arduino UNO----------------------扩展板
8 ------------------------ EN (步进电机驱动使能端,低电平有效)
7----------------------- Z.DIR(Z轴的方向控制)
6----------------------- Y.DIR(Y轴的方向控制)
5----------------------- X.DIR(X轴的方向控制)
4 ---------------------- Z.STEP(Z轴的步进控制)
3 ---------------------- Y.STEP(Y轴的步进控制)
2 ---------------------- X.STEP(X轴的步进控制)

//下面是简单的步进电机控制程序,
#define EN 8 //步进电机使能端,低电平有效
#define X_DIR 5 //X轴 步进电机方向控制
#define Y_DIR 6 //y轴 步进电机方向控制
#define Z_DIR 7 //z轴 步进电机方向控制
#define X_STP 2 //x轴 步进控制
#define Y_STP 3 //y轴 步进控制
#define Z_STP 4 //z轴 步进控制
/*

//函数:step 功能:控制步进电机方向,步数。

//参数:dir 方向控制, dirPin对应步进电机的DIR引脚,stepperPin 对应步进电机的step引脚, steps 步进的步数

//无返回值

*/

void step(boolean dir, byte dirPin, byte stepperPin, int steps)

{
digitalWrite(dirPin, dir);
delay(50);
for (int i = 0; i < steps; i++) {
digitalWrite(stepper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800);
digitalWrite(stepper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800);
}
}

void setup(){//将步进电机用到的IO管脚设置成输出
pinMode(X_DIR, OUTPUT); pinMode(X_STP, OUTPUT);
pinMode(Y_DIR, OUTPUT); pinMode(Y_STP, OUTPUT);
pinMode(Z_DIR, OUTPUT); pinMode(Z_STP, OUTPUT);
pinMode(EN, OUTPUT);
digitalWrite(EN, LOW);
}

void loop(){
step(false, X_DIR, X_STP, 200); //X轴电机 反转1圈,200步为一圈
step(false, Y_DIR, Y_STP, 200); //y轴电机 反转1圈,200步为一圈
step(false, Z_DIR, Z_STP, 200); //z轴电机 反转1圈,200步为一圈
delay(1000);
step(true, X_DIR, X_STP, 200); //X轴电机 正转1圈,200步为一圈
step(true, Y_DIR, Y_STP, 200); //y轴电机 正转1圈,200步为一圈
step(true, Z_DIR, Z_STP, 200); //z轴电机 正转1圈,200步为一圈
delay(1000);
}

实验现象:步进电机反转一圈,停顿1秒,再正传一圈,如此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插A4988模块的时候注意不要插反,步进电机接线方式是:

2A ,2B 为一组(红,绿), 1A,1B为一组(蓝,黄)想改变方向,改变其中一组的位置即可,比如2A,与2B交换。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插A4988模块的时候注意不要插反,步进电机接线方式是:

2A ,2B 为一组(红,绿), 1A,1B为一组(蓝,黄)想改变方向,改变其中一组的位置即可,比如2A,与2B交换。

/***************************************************************
* 实 验 名 :步进电机实验
* 实验说明 :电机启动、停止、正转、反转
* 实验平台 :51单片机开发板
* 连接方式 :pulse接P10  DIR接P11 KYE1接P20 KYE2接P21 KYE3接P22 KYE4接P23 ENABLE接P12 MS1-3接P13-P14
* 注    意 :本例程使用了中断定时器,中断介绍会在下一实验中说明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晶振设置,默认使用11.0592M Hz
//#define FOSC 12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12M Hz
//#define FOSC 24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24M Hz

#define TIME_MS 1 //设定定时时间 ms ,在11.0592M晶振下,不易超过60ms

//IO接口定义
sbit pulse = P1^0;//脉冲信号
sbit Dir   = P1^1; //正反转

sbit EN    = P1^2;
sbit MS1   = P1^3;
sbit MS2   = P1^4;
sbit MS3   = P1^5;

sbit KEY1 = P3^3;  //启动
sbit KEY2 = P3^4;  //停止
sbit KEY3 = P3^5;  //正转
sbit KEY4 = P3^6;  //反转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count=0;

/*******************************************************************************
* 函 数 名 :Delayms
* 函数功能 :实现 ms级的延时
* 输    入 :ms
* 输    出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if FOSC == 11059200L
                for(j=0;j<114;j++);
        #elif FOSC == 12000000L
          for(j=0;j<123;j++);
        #elif FOSC == 24000000L
                for(j=0;j<249;j++);
        #else
                for(j=0;j<114;j++);
        #endif
}

/*******************************************************************************
* 函 数 名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为1
        TH0=(65536-FOSC/12/1000*TIME_MS)/256;        TL0=(65536-FOSC/12/1000*TIME_MS)%256;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
        EA=1;  //打开总中断
/*///8*/
void Timer0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FOSC/12/1000*8/10)/256;
        TL0=(65536-FOSC/12/1000*8/10)%256;
        //count++;
        //if(count == 2)//1s
        //{
                pulse = ~pulse;//LED灯闪烁
                //count = 0;
        //}
}

/*******************************************************************************
* 函 数 名 :main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EN=0;
        MS1=0;
        MS2=0;
        MS3=0;
        Dir=1;
        TMOD=0x01;//定时器0 16位工作方式
        TR0=1;    //启动定时器0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 函 数 名 :Timer0Int
* 函数功能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每隔TIME_MS ms进入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以上程序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保存):

网友A(2024-02-25):
A49882.C 中代码缺失了一部分

网友B(2025-06-05):
PWM设置翻转的频率好像不能太高,有时候会影响到输出的PW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