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样能像PLC一样有固定的地址供其它设备访问

楼主(2021-10-05):
如题,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多点温度测量,再将测量的数据让PLC读走,这中间要有一个存放数据的地方,PLC也要能访问,这个存放数据的地方要怎样编程,不懂这方面的知识,请知晓这方面的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用两个串口透传WIFI模块,一个接51单片机,一个接PLC,用串口通讯就可以了,模块某一个宝上可以买。

网友B:
这个功能很容易编程实现,根据通信协议,增加地址识别

网友C:
分配一块数据存储区域,存放实时测量的温度值,按MODBUS协议规范,实现对这块存储区域的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很容易编程实现,根据通信协议,增加地址识别

我属于菜鸟级别,能给个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配一块数据存储区域,存放实时测量的温度值,按MODBUS协议规范,实现对这块存储区域的读功能!

我属于菜鸟的哪种,请问怎样分配数据区域,这方面的知识点是盲区,请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串口透传WIFI模块,一个接51单片机,一个接PLC,用串口通讯就可以了,模块某一个宝上可以买。

我想知道怎样定义51单片机内的数据地址,我对这方面是盲区

网友D:
定一个数组,当上位机要取数据时,从这个数组里取出来送出去就行。

网友E:
或者直接用串口联接
PLC发送"R045;"
'R'是开始,';'是结束
单片机收到命令后读取第45号温度计
再经串口发送数值回PLC

网友F(2022-01-07):
引用 网友D:
定一个数组,当上位机要取数据时,从这个数组里取出来送出去就行。

这样的话,设备掉电数据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