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通过切换开关电源实现多种爆闪模式?

楼主(2021-10-05):
怎么弄一个爆闪的程序,就是通过切换电源实现多种爆闪模式,第一次上电是爆闪以6HZ频率爆闪。第二次上电是爆闪以8HZ频率爆闪,。第三次上电是爆闪以10HZ频率爆闪。

网友A:
为什么要切换电源?不能控制开关管吗?

网友B:
一种方式是快速切换电源, 单片机配足够大的电容, 即,此过程中,单片机并没有真正的断电.

另一种方式, 在Eeprom中保存当前模式,每次上电 读取上一次保存的模式,切换到本次模式,并保存本次模式到Eeprom。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切换电源?不能控制开关管吗?

不行,这设计到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方式是快速切换电源, 单片机配足够大的电容, 即,此过程中,单片机并没有真正的断电.

另一种方式, 在E ...

老哥有做过类似吗

网友B:
网上,6.9元包邮的手电筒, 不就是这种模式么? 按一次开关,低亮,快速关开高亮,再快速关开爆闪,周而复始,其实是一个原理,说实话,这东西真没必要自己做?你有量的话跟做电筒的说一下OEM,绝对比你自己从0搞便宜。

你要说类似的,其实就是一个低电平判断,就是单片机有大电容稳着,开关就算关了,也能有2秒钟这样不会掉电,一个IO,直接连开关,你关了IO就是低电平,那么把模式从1变2,然后等IO重新变高。恢复工作(从模式2)。当然,等到单片机电容耗尽了,你都没重新开开关的话,就彻底结束了,下次再开电源就是默认模式开始了。原理就这么简单,设计N种亮灯模式,通过按键可以切换。完成了这些,只要给个大电容,然后把本来连接按键变成连接电源,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6.9元包邮的手电筒, 不就是这种模式么? 按一次开关,低亮,快速关开高亮,再快速关开爆闪,周而 ...

我看人家硬件是不需要大电容的,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人家硬件是不需要大电容的,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

不需要大电容阿……只要,电源和单片机之间有二极管隔离,你电容单独给单片机服务,电容不用很大啊。只需要检测到开关关闭了,立刻切断单片机对外的输出,然后单片机进入到休眠状况(如果有,没的话空闲模式一般有)那么即便是47uf的贴片电容,坚持个几秒钟,等待按键再次按下的时间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切!还大电容延时、电源开关切换?单片机直接省电、唤醒:
上电初始化后,MCU进入睡眠,定时器唤醒检测按键,有按键亮灯,无按键继续睡。
按键检测到后,判断亮灯模式,低亮(占空比低)、高亮(占空比高)、闪亮(指定频率)、、、这些功能,市面上常见的任意一款单片机都能做的到。

网友D:
1脚电源,7脚检测。

网友E:
网上,6.9元包邮的手电筒, 不就是这种模式么? 按一次开关,低亮,快速关开高亮,再快速关开爆闪,周而复始,其实是一个原理,说实话,这东西真没必要自己做?你有量的话跟做电筒的说一下OEM,绝对比你自己从0搞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