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用51单片机点亮晶联讯JLX256160G-910的过程

楼主(2021-10-05):
   前几天在网上购得一块晶联讯JLX256160G-910的液晶模块,刚开始怎么也点不亮,没办法,上网搜索各种资料,无奈自己只是业余爱好者,只是对51单片机有点了解,可这方面的资料少之又少,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凭着商家提供的有限的资料自己摸索。

经过这几天的折腾,终于点亮了。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于是拿出来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买来的这块屏是3.3V串口的,手中只STC90LE514AD和STC89LE52RC两款3.3V的单片机,对付这种分辨率较高的点阵屏,就要用性能更好的单片机,刚开始试了半天,没一点反应,也不知道屏是被我弄坏了还是什么原因,无奈之际,想起在购买的页面有图片,仔细研究,发现5V和3.3V电路板上没有太大不同,只是供电电路不同,板子后有3.3V稳压块的位置但没安装。补上之后,用手头现有的5V单片机STC12C5A60S2,安装后,仔细接好连线,检查程序中I/0口配置,经过反复调整,终于成功点亮。      3.3V改5V  :拆掉R8跳线电阻,焊上ASM1117-3.3,电容C5,C6

      并行改串行 :把R3位置的跳线电阻改焊到R4位置上
     上面的四色环电阻是我临时加上的背光限流电阻。

网友A(2023-11-06):
引用 网友B:
JLX的屏很好点亮呀,厂家附送的例程很详细。

是的,JLX液晶比较好用,可以软件调节显示对比度,兼容3.3V,5V;兼容串口并口(如果有并口的话),背面有LM1117-3.3就是3.3V,将1117短路就是5V,串口和并口,还有motorola和intel的时序,都可以通过跳线(0欧姆电阻)选择。

网友C:
六六六,继续加油,写的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D(2022-07-27):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此,不过对于一个初学、业余爱好者,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

楼主,我是新手。现在在做电赛想用dsp给这个lcd显示,但是没什么资源。所以我想看用单片机的程序举一反三到dsp。

楼主(2022-03-15):
引用 网友E:
楼主 能给个这款屏的字库数据吗  我买了款不带字库的屏

字库数据可能要借助工具或其它手段从字库芯片里读出才行,这个还没研究过。

网友E:
楼主 能给个这款屏的字库数据吗  我买了款不带字库的屏

网友F(2021-12-26):
感谢分享!
历经曲折,终获成功,你的收货也是大大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块屏应该是4色屏吧,可以显示4种灰度,可以用来播放视频了,我在上面看过《天龙八部》

还是你厉害,我现在还不太会用。

网友G(2021-10-14):
这块屏应该是4色屏吧,可以显示4种灰度,可以用来播放视频了,我在上面看过《天龙八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X的屏很好点亮呀,厂家附送的例程很详细。

的确如此,不过对于一个初学、业余爱好者,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东东 能分享一下代码吗?

程序代码已发送,在图片最下方。

网友B:
JLX的屏很好点亮呀,厂家附送的例程很详细。

网友H:
好东东 能分享一下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款液晶是多少点阵的?
可以上传附件啊,我刚刚还上传了,是不是你图片太大了?你用的是什么浏览器?换一个试 ...

256x160的点阵,驱动ST75256

网友I:
这款液晶是多少点阵的?
可以上传附件啊,我刚刚还上传了,是不是你图片太大了?你用的是什么浏览器?换一个试试

楼主:
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和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