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16点阵程序老是显示error c141:syntax error near“0xFF”等

楼主(2021-10-05):
#include<reg51.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0 P0
#define out2 P2
#define out1 P1
void delay(uint j)                                //延时函数
{
uchar i=250;
for(;j>0;j--)
{
   while(--i);
i=100;
  }}
uchar  code string[]=
{//汉字“”的16*16点阵的列码0xFF,0xFF,0xFF,0xFF,0x80,0x07,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6,0xFF,0xFA,0xFF,0xFC,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
//汉字“”的16*16点阵的列码0xFF,0xFF,0xFB,0xFF,0xF7,0xFF,0xE0,0x80,0xDB,0xF7,0xFB,0xF7,0xE0,0xF7,0xFB,0xF7,0xFB,0xC1,0xE0,0xF7,0xFB,0xF5,0xFA,0xF6,0xF9,0xF7,0xFB,0x80,0xFF,0xFF,0xFF,0xFF
//汉字“”的16*16点阵的列码0xFF,0xFF,0xB8,0x60,0xDB,0x77,0xE8,0x60,0xFB,0x6E,0xF8,0x6E,0xBD,0xEA,0xDE,0xEA,0xE8,0x2A,0xFC,0x6A,0xFD,0x6A,0xEC,0x7B,0xDA,0xBB,0xB4,0xD5,0x7E,0xEE,0xFF,0xFF} void main()
{
uchar i,j,n;
while(1)
{
        for(j=0;j<3;j++)
   {
  for(n=0;n<40;n++)
  {
   for(i=0;i<16;i++)
        {
                  out1=i%16;
          out0=string[i*2+j*32];
                  out2=string[i*2+1+j*32];
                          delay(4);
          out0=0xff;
          out2=0xff;
        }
   }
}
}
}

网友A:
兄弟的你的主函数main标识呢。。。

网友A:
string数组里面第一二行最后都少一个逗号

网友B:
数据都注释掉还有数据能加载?

网友C:
在定义的这个 string[]={};数组后面加上分号就可以了

网友D:
每个汉字的最后一个0xFF后面,少了,

网友E:
你从哪里抄来的代码,又不好好排版,很多内容应该换行的你又不换行,它们挤在一起就变成了语法错误了。
第1行的包含头文件与后面的#define要换行;
string数组现在不换行后面的内容都跟着变成了注释,而且还缺逗号。最末还缺了分号。
void main()应该换到新行。

不排版的代码就是%%。

网友F:
这样改一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0 P0
#define out2 P2
#define out1 P1
void delay(uint j) //延时函数
{
        uchar i=250;
        for(;j>0;j--)
        {
                 while(--i);
           i=100;
  }
}
uchar  code string[]=
{
        //汉字“”的16*16点阵的列码
        0xFF,0xFF,0xFF,0xFF,0x80,0x07,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6,0xFF,0xFA,0xFF,0xFC,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
  //汉字“”的16*16点阵的列码
        0xFF,0xFF,0xFB,0xFF,0xF7,0xFF,0xE0,0x80,0xDB,0xF7,0xFB,0xF7,0xE0,0xF7,0xFB,0xF7,
        0xFB,0xC1,0xE0,0xF7,0xFB,0xF5,0xFA,0xF6,0xF9,0xF7,0xFB,0x80,0xFF,0xFF,0xFF,0xFF,
  //汉字“”的16*16点阵的列码
        0xFF,0xFF,0xB8,0x60,0xDB,0x77,0xE8,0x60,0xFB,0x6E,0xF8,0x6E,0xBD,0xEA,0xDE,0xEA,
        0xE8,0x2A,0xFC,0x6A,0xFD,0x6A,0xEC,0x7B,0xDA,0xBB,0xB4,0xD5,0x7E,0xEE,0xFF,0xFF
};
void main()
{
        uchar i,j,n;
        while(1)
        {
                for(j=0;j<3;j++)
                {
                        for(n=0;n<40;n++)
                        {
                          for(i=0;i<16;i++)
                                {
                                        out1=i%16;
                                        out0=string[i*2+j*32];
                                        out2=string[i*2+1+j*32];
                                        delay(4);
                                        out0=0xff;
                                        out2=0xff;
                                }
                        }
          }
        }
}

网友G:
少了一些逗号和分号

uchar  code string[]=
{//汉字“”的16*16点阵的列码
        0xFF,0xFF,0xFF,0xFF,0x80,0x07,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6,0xFF,0xFA,0xFF,0xFC,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
//汉字“”的16*16点阵的列码
        0xFF,0xFF,0xFB,0xFF,0xF7,0xFF,0xE0,0x80,0xDB,0xF7,0xFB,0xF7,0xE0,0xF7,0xFB,0xF7,0xFB,0xC1,0xE0,0xF7,0xFB,0xF5,0xFA,0xF6,0xF9,0xF7,0xFB,0x80,0xFF,0xFF,0xFF,0xFF,
//汉字“”的16*16点阵的列码
        0xFF,0xFF,0xB8,0x60,0xDB,0x77,0xE8,0x60,0xFB,0x6E,0xF8,0x6E,0xBD,0xEA,0xDE,0xEA,0xE8,0x2A,0xFC,0x6A,0xFD,0x6A,0xEC,0x7B,0xDA,0xBB,0xB4,0xD5,0x7E,0xEE,0xFF,0xFF};

网友H(2023-04-14):
引用 网友E:
你从哪里抄来的代码,又不好好排版,很多内容应该换行的你又不换行,它们挤在一起就变成了语法错误了。
第 ...

这是张毅刚c51的书上的代码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是张毅刚c51的书上的代码艹

老孟早就说了:尽信书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