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语言ADC结果的高8位和低2位,如何结合为10位?

楼主(2021-10-06):
请教各位大佬,ADC结果的高8位和低2位,如何结合为10位。

网友A:
AD_Value = ((((unsigned int)ADC_DRH)<<2)+ADC_DRL);

网友A:
unsigned int AD_Value;
AD_Value = ((((unsigned int)ADC_DRH)<<2)+ADC_D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AD_Value;
AD_Value = ((((unsigned int)ADC_DRH)

谢谢你及时指导。

网友B:
一般来讲  10 位 ADC的精度来讲, 低2位都是舍弃的,因为本来就不准,硬拿来参与计算的话,除了增加运算负荷得不偿失。非要组合成10位的话,根据低2位高靠(7,6位)还是低靠(1,0位),拼接方法不同。

高靠:
unsigned short ADC;
ADC = ADC_H;
ADC <<= 8;
ADC |= ADC_L;
ADC >>=6;

低靠:
unsigned short ADC;
ADC = ADC_H;
ADC <<= 2;
ADC |= ADC_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  10 位 ADC的精度来讲, 低2位都是舍弃的,因为本来就不准,硬拿来参与计算的话,除了增加运算负 ...

原来是这样。今天实现了10位运算,真没看到精度明显提高。跟8位的运算结果一样。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