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我看看这个红外超声波避障小车程序的PWM简单调速部分,主要问题是调速不明显

楼主(2021-10-06):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ENA=P0^5;
sbit IN1=P0^4;
sbit IN2=P0^3;
sbit IN3=P0^2;
sbit IN4=P0^1;
sbit ENB=P0^0;
sbit Echo=P3^3;
sbit Trig=P3^4;
sbit infrared_L=P3^7;
sbit infrared_R=P3^6;

u8 PWM_left=0;
u8 PWM_right=0;
u8 PWM_T=0;       //PWM周期
u16 time=0;
void front();
void back();
void turnleft();
void turnright();
void stop();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0;

void delay21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9;a>0;a--);
}

void delay10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80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c>0;c--)
        for(b=95;b>0;b--)
            for(a=209;a>0;a--);
    _nop_();
}

void delay400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9;c>0;c--)
        for(b=70;b>0;b--)
            for(a=97;a>0;a--);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flag=1;
        Echo=0;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
        TH1=0xfc;
        TL1=0x18;
        TR1=1;
        ET1=1;
        EA=1;
}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TH1=0xfc;
        TL1=0x18;
        PWM_T++;
        if(PWM_T<=PWM_left)
                ENA=1;
        if(PWM_T<=PWM_right)
                ENB=1;
        if(PWM_T>=10)
                PWM_T=0;
}

void ultrasound()
{
        Trig=1;
        delay21us();
        Trig=0;
}

void ultrasound_range()        //超声波避障部分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0.17;
        if(S<400)
        {
                back();
                delay80ms();
                delay80ms();
                turnright();
        }
        else
        {
                front();
        }
        if((S>=4000)||flag==1)
        {
                flag=0;
        }
}

void front()
{
        PWM_left=0;
        PWM_right=0;
        IN1=1;IN2=0;
        IN3=1;IN4=0;
}

void back()
{
        PWM_left=3;
        PWM_right=3;
        IN1=0;IN2=1;
        IN3=0;IN4=1;
}

void turnleft()
{
        PWM_left=3;
        PWM_right=3;
        IN1=0;IN2=1;
        IN3=1;IN4=0;
        delay400ms();
        IN2=0;
}

void turnright()
{
        PWM_left=3;
        PWM_right=3;
        IN1=1;IN2=0;
        IN3=0;IN4=1;
        delay400ms();
        IN4=0;
}

void stop()
{
        PWM_left=9;
        PWM_right=9;
        IN1=0;IN2=0;
        IN3=0;IN4=0;
}

void IOA()          //红外避障部分
{
        if(infrared_L==1&&infrared_R==1&&(S>400))
        {
                delay10ms();
                front();
        }
        if(infrared_L==0&&infrared_R==1)
        {
                turnright();
        }
        if(infrared_L==1&&infrared_R==0)
        {
                turnleft();
        }
        if(infrared_L==0&&infrared_R==0)
        {
                stop();
                delay10ms();
                back();
                delay10ms();
        }
}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TH0=0;
        TL0=0;
        ET0=1;
        Timer1Init();
        while(1)
        {
                IOA();
                ultrasound();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ultrasound_range();
        }
}

网友A:
试一下这样改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TH1=0xfc;
        TL1=0x18;
        PWM_T++;
        if(PWM_T<=PWM_left)
                ENA=1;
        else
                ENA=0;
        if(PWM_T<=PWM_right)
                ENB=1;
        else
                ENB=0;
        if(PWM_T>=10)
                PWM_T=0;
}

楼主:
谢谢啦,我拿去试试

网友B:
想补充一下,电机pwm调速不是线性的,而且设置太小会因力矩不够走不了;另外,还想问问: front()中,为啥   PWM_left=0;    PWM_right=0;这岂不是无法前进了?

楼主:
不太行,断断续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