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74hc245电流缓冲器的作用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1-10-06):
用74hc245作为电流缓冲器 接在p口与led灯之间,这个245的作用是不是把p口的电压同步在自己的一段,然后电流不流经p口?

网友A:
不是
根据电路图,电流还是要经过P口滴~

网友B:
你的理解正确,有什么要问的?

网友C:
先看一下74hc245的手册

网友D:
正确理解是245输入高阻抗极小影响到单片机,输出具有一定比单片机IO大的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D:
一个好的三极管驱动设计能提供比245更强大的功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