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1F003A4单片机T2定时器初始化

楼主(2021-10-06):
/*****************************************************
*函数名称:void Timer_Init(void)
*函数功能:T2初始化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Timer2_Init(void)
{
        //demo使用,为清楚了解,分开写,实际操作整个寄存器更节约rom
        T2CON1 |= 0x01; //使能T2
        T2CON &= ~0x02; //内部时钟

        T2CON &= ~0x01;
        T2CON1 &= ~0x40;
        T2CON1 &= ~0x20; //000  方式0

        T2MOD |= 0x80; //自动重载
        T2MOD &= 0x8F;
        T2MOD |= 0x20;                        //FT2=Fsys/16
        T2MOD &= ~0x08; //IO不翻转
        TR2 = 0;
        //无论是读或者写 TL2/TH2(RCAPL2/RCAPH2)的值,必须先停止(TR2=0),否则 T2 将产生不可预知的情况。
        //写操作时:必须先写 TL2(RCAPL2),再写TH2(RCAPH2),否则TL2(RCAPL2)的值不能立即反映到内部counter上,
        //读操作时:必须先读 TL2(RCAPL2),再读TH2(RCAPH2),否则将读取到错误的值
        TL2 = (65536 - 2000) % 256;
        TH2 = (65536 - 2000) / 256;
        RCAPL2 = (65536 - 2000) % 256;
        RCAPH2 = (65536 - 2000) / 256; //2ms
        TR2 = 1;
        IE1 |= 0x01; //使能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