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硬件I2C调试问题

楼主:
硬件I2C调试,用的芯片是ABOV的a94,用到3个中断嵌套,程序运行几个小时候后,中断会全部挂掉,其他没有用到中断的程序还可以继续运行,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2021-10-06):
你贴的图,和你问的问题,没看出任何关联。

绝大多数情况下,中断全部挂掉(没反应,进不了中断),而主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多是程序设计问题(其实是中断全被关掉了)。

ABOV a94 虽然没用过,但是ABOV的其他产品用下来感觉除了抗干扰能力差,稳定性还是可以的。应该不是什么硬件问题。最好你再查查你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图,和你问的问题,没看出任何关联。

绝大多数情况下,中断全部挂掉(没反应,进不了中断),而主 ...

程序问题的话,怎么还能运行几个小时呢,有时候还能运行10几个小时,搞不懂

网友C:
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好久了,我之前也提议过你
把完整的代码和电路图,IIC的从机型号上传
如果说是商业机密,就把机密的去掉
你给的图片什么也看不出来,唯一就看到一个if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