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9814 ws2812拾音灯Arduino程序

楼主:
Arduino源程序如下:
/*MAX9814掉落效果版本
   WS2812 灯带*1
   MAX9814模块*1
   公对母杜邦线*6
   ESP8266NODEMCU开发板*1

  开发板选择Wifiduino   《《====================================

  最小系统接线(灯带60灯珠以下)
  MAX9814 WS2812   ES8266
  VCC      +5V     3.3V
  GND      GND     GND
  OUT   /  DIN     A0/GPIO5
  GAIN             3.3
* * QQ群1147147694  《《=====================================
*/
//中间扩散效果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NUM_LEDS 144            // LED灯珠数量
#define LED_DT 5                // 输出控制信号引脚
#define sigPin A0                // ESP8266ADC引脚接MAX9814 OUT信号引脚  GAIN接3.3V
#define LED_TYPE WS2812       // LED灯带型号
#define COLOR_ORDER GRB
CRGB leds[NUM_LEDS];            // 建立光带leds

int sig;//麦克风读取数值
int pre_si;//指示旧值
int si;//指示新值
int sig_min = 1024;//初始读取值最大小值,开机后将重新界定
int sig_max = 0;
double triger_factor = 1.40;//阈值 过滤噪音 该数值调整范围1-2 数值越高要求声音越大才能触发
int drop_dot; //初始掉落位置
unsigned long drop_time;//触发掉落时机
int interval = 30; //每次律动变化的过渡时间
int drop_interval = 100; //掉落点收缩速度
int maxBrightness = 250;
int mid = int(NUM_LEDS / 2);
int delta = int(maxBrightness / mid); //渐变量
unsigned long triger_time = 0;
int randC = 130; //掉落点随机颜色初始
bool raising = tru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LEDS.addLeds<LED_TYPE, LED_DT, COLOR_ORDER>(leds, NUM_LEDS);
  // .setCorrection(TypicalLEDStrip);//如果灯带未响应,请设置
  FastLED.setBrightness(255);                            // 设置光带亮度
  pinMode(sigPin, INPUT);
}

void loop()
{
  musicV();
}

void musicV()
{
  //计算环境读取最大最小值,所以在上电后循环几次后达到平稳的触发值。
  sig = analogRead(sigPin);

  if (sig < sig_max)//
  {
    sig_max = sig;
  }
  if (sig > sig_min)
  {
    sig_min = sig;
  }

  int mean = (sig_min + sig_max) / 2;

  int _sig = abs(sig - mean ) + mean;

  _sig = constrain(_sig, int(mean * triger_factor), sig_max);
  //Serial.println(_sig);

  si = map(_sig - int(mean * triger_factor), int(mean * triger_factor) - int(mean * triger_factor), int(sig_max) - int(mean * triger_factor), 0, mid - 2);
  si = constrain(si, 0, mid - 2);
  if (si == mid - 2) {
    randC = random(0, 255);

    pre_si = 0;
  }
  Serial.println(randC);
  //===================================================================================================== PART1
  if (si > pre_si)
  {
    if (si > drop_dot)
    {
      if (si * 1.6 < mid - 1) {
        drop_dot = int(si * 1.6);
      }
      else {
        drop_dot = mid - 3;
      }

    }
    for (int j = pre_si - 1; j < si + 1; j++)
    {
      while ( millis() - triger_time < int(interval / (si - pre_si) + 2))
      {

        if ((drop_dot > j + 3 ) && (millis() - drop_time > drop_interval))
        {
          leds [mid + drop_dot + 1] = CRGB::Black;
          leds [mid - 1 - drop_dot - 1] = CRGB::Black;
          leds[mid + drop_dot] = CHSV(int(255 - randC), 255, maxBrightness);
          leds[mid - 1 - drop_dot] = CHSV(int(255 - randC), 255, maxBrightness);

          FastLED.show();
          drop_dot--;
          drop_time = millis();
        }

        leds [mid + j] = CHSV(delta * j, 255, maxBrightness - delta * j);
        leds [mid - 1 - j] = CHSV(delta * j, 255, maxBrightness - delta * j);
        //leds [mid + j] = CHSV(randC, 255, 255 - delta * j);
        //leds [mid - 1 - j] = CHSV(randC, 255, 255 - delta * j);

      }
      FastLED.show();
      triger_time = millis();
    }
  }
  // --------------------------------------------------------------------------------------------------
  //===================================================================================================== PART2
  if (si < pre_si)
  {
    leds [mid + drop_dot + 1] = CRGB::Black;
    leds [mid - 1 - drop_dot - 1] = CRGB::Black;
    leds[mid + drop_dot] = CHSV(int(255 - randC), 255, maxBrightness);
    leds[mid - 1 - drop_dot] = CHSV(int(255 - randC), 255, maxBrightness);
    FastLED.show();
    drop_dot--;
    drop_time = millis();

    for (int k = pre_si + 1; k > si - 1; k--)
    {
      while ( millis() - triger_time < int(interval / (pre_si - si) + 2))
      {
        if ((drop_dot > k + 3 ) && (millis() - drop_time > drop_interval))
        {
          leds [mid + drop_dot + 1] = CRGB::Black;
          leds [mid - 1 - drop_dot - 1] = CRGB::Black;
          leds[mid + drop_dot] = CHSV(int(255 - randC), 255, maxBrightness);
          leds[mid - 1 - drop_dot] = CHSV(int(255 - randC), 255, maxBrightness);
          FastLED.show();
          drop_dot--;
          drop_time = millis();

        }

        leds[mid + k] = CRGB::Black;

        leds[mid - 1 - k] = CRGB::Black;
      }
      FastLED.show();
      triger_time = millis();

    }
  }
  // --------------------------------------------------------------------------------------------------

  if (si == 0 && pre_si == 0 && drop_dot > -1 && (millis() - drop_time > drop_interval))
  {
    leds [mid + drop_dot + 1] = CRGB::Black;
    leds [mid - 1 - drop_dot - 1] = CRGB::Black;

    leds[mid + drop_dot] = CHSV(int(255 - randC), 255, maxBrightness);
    leds[mid - 1 - drop_dot] = CHSV(int(255 - randC), 255, maxBrightness);
    if (drop_dot == 0)
    {
      leds [mid + drop_dot] = CRGB::Black;
      leds [mid - 1 - drop_dot] = CRGB::Black;
    }
    FastLED.show();
    drop_dot--;
    drop_time = millis();

  }
  pre_si = si;
}

网友A(2021-10-09):
正好手头有这几样东东,花了一会时间就搭建好了电路,烧了程序,调整阀值,效果还可以。

网友B:
#include "FastLED.h"  请问这个头文件有吗?能否分享份完整的代码,谢谢?

网友C(2022-07-30):
引用 网友B:
#include "FastLED.h"  请问这个头文件有吗?能否分享份完整的代码,谢谢?

兄弟,你解决了没?

网友D(2022-09-04):
引用 网友B:
#include "FastLED.h"  请问这个头文件有吗?能否分享份完整的代码,谢谢?

找个梯子,直接arduino里的库能找到的

网友E:
楼主,刷了灯带没反应是啥情况?

网友E:
楼主,烧录程序后灯带无反应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烧录程序后灯带无反应怎么解决?

你把VCC的电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