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脉冲频率为10时还是好好的,当下面的脉冲频率调到100,数码管显示就出问题了

楼主:
脉冲频率为10时还是好好的,当下面的脉冲频率调到100,数码管显示就出问题了。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21-10-06):
软件来不及计算了?根据你给的这点儿信息,只能瞎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来不及计算了?根据你给的这点儿信息,只能瞎猜。

谢谢回复,如果软件来不及计算,那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