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计算器实现连续计算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21-10-06):
    刚学习51单片机一段时间,写了一个计算器,请问该怎么实现计算器的连续计算功能呢,现在只能进行正常的正整数运算。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long int count = 0, sum = 0;
unsigned char symbol;   //加减乘除
unsigned  char KeyValue;//按下键的序号
unsigned  char KeyState;//按键按下标志位,按下为1,松开为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 = P2 ^ 2;
sbit LSB = P2 ^ 3;
sbit LSC = P2 ^ 4;

u16 a, point;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1]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00 };

void delay();      //延时
void KeyDown();    //按键扫描
void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
void conversion(); //计算过程

void main()
{
    while (1)
    {
        KeyDown();
        if (KeyState == 1)
        {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6];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5];
            DisplayData[5] = DisplayData[4];
            DisplayData[4] = DisplayData[3];
            DisplayData[3]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 = DisplayData[1];
            DisplayData[1] = DisplayData[0];
            DisplayData[0] = smgduan[KeyValue];
            KeyState = 0;
        }
        DigDisplay();
    }
}

void KeyDown()        //按键扫描
{
    GPIO_KEY = 0x0f;
    if (GPIO_KEY != 0x0f)
    {
        delay();
        if (GPIO_KEY != 0x0f)
        {
            KeyState = 1;              //有按键按下
            GPIO_KEY = 0x0F;           //测试列
            switch (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 = 1;
                break;
            case(0X0b):
                KeyValue = 2;
                break;
            case(0X0d):
                KeyValue = 3;
                break;
            case(0X0e):
                KeyValue = 4;
                break;
            }
            GPIO_KEY = 0XF0;           //测试行
            delay();
            switch (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 = KeyValue;
                break;
            case(0Xb0):
                KeyValue = KeyValue + 4;
                break;
            case(0Xd0):
                KeyValue = KeyValue + 8;
                break;
            case(0Xe0):
                KeyValue = KeyValue + 12;
                break;
            }
            while ((a < 500) && (GPIO_KEY != 0xf0))//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
                a++;
            }
            a = 0;
            conversion();
        }
    }
}

void conversio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_count;
    if (KeyValue % 4 != 0) //else进入加减乘除
    {
        if (KeyValue != 15) //  15是等于号
        {
            switch (KeyValue)
            {
            case 1:
            case 2:
            case 3:
                KeyValue_count = KeyValue;
                break;
            case 5:
            case 6:
            case 7:
                KeyValue_count = KeyValue - 1;
                break;
            case 9:
            case 10:
            case 11:
                KeyValue_count = KeyValue - 2;
                break;
            case 13:
            {
                count = 0;    //count = 0; sum = 0;KeyValue_count = 0;  清零
                sum = 0;
                KeyValue_count = 0;
                break;
            }
            case 14:
                KeyValue_count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count = count * 10 + KeyValue_count;    //往前进一位
        }
        else    //等于结果
        {
            if (symbol == '+')
                sum = sum + count;
            if (symbol == '-')
                sum = sum - count;
            if (symbol == '*')
                sum = sum * count;
            if (symbol == '/')
                sum = sum / count;
            count = sum;
        }

    }
    else
    {
        switch (KeyValue)
        {
        case 4:
            symbol = '+';

            break;
        case 8:
            symbol = '-';

            break;
        case 12:
            symbol = '*';

            break;
        case 16:
            symbol = '/';

            break;
        }
        sum = count;
        count = 0;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i;
    for (j = 0; j < 8; j++)
    {
        switch (j)
        {
        case(0):
            LSA = 0;
            LSB = 0;
            LSC = 0;
            P0 = smgduan[count % 10];
            break;
        case(1):
            LSA = 1;
            LSB = 0;
            LSC = 0;
            if (count >= 10)
                P0 = smgduan[count % 100 / 10];
            else
                P0 = 0x00;
            break;
        case(2):
            LSA = 0;
            LSB = 1;
            LSC = 0;
            if (count >= 100)
                P0 = smgduan[count % 1000 / 100];
            else
                P0 = 0x00;
            break;
        case(3):
            LSA = 1;
            LSB = 1;
            LSC = 0;
            if (count >= 1000)
                P0 = smgduan[count % 10000 / 1000];
            else
                P0 = 0x00;
            break;
        case(4):
            LSA = 0;
            LSB = 0;
            LSC = 1;
            if (count >= 10000)
                P0 = smgduan[count % 100000 / 10000];
            else
                P0 = 0x00;
            break;
        case(5):
            LSA = 1;
            LSB = 0;
            LSC = 1;
            if (count >= 100000)
                P0 = smgduan[count % 1000000 / 100000];
            else
                P0 = 0x00;
            break;
        case(6):
            LSA = 0;
            LSB = 1;
            LSC = 1;
            if (count >= 1000000)
                P0 = smgduan[count % 10000000 / 1000000];
            else
                P0 = 0x00;
            break;
        case(7):
            LSA = 1;
            LSB = 1;
            LSC = 1;
            if (count >= 10000000)
                P0 = smgduan[count % 100000000 / 10000000];
            else
                P0 = 0x00;
            break;
        }
        i = 10;
        while (i--);
        P0 = 0x00;
    }
}

void delay()    //延时10ms
{
    unsigned char a, b, c;
    for (c = 1; c > 0; c--)
        for (b = 38; b > 0; b--)
            for (a = 130; a > 0; a--);
}

网友A:
你是想进行小数运算,还是其他特殊功能,没明白什么是计算器的连续计算功能,干什么事用什么变量,这是必需的也是首先应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进行小数运算,还是其他特殊功能,没明白什么是计算器的连续计算功能,干什么事用什么变量,这是必需 ...

就想要单纯的进行正整数连续计算功能,例如按了1之后按+,再按1,再按+,数码管可以显示2,再按1,再按+可以显示三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0885105?ops_request_misc=%257B%2522request%255Fid ...

好的好的,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