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U数字电源返馈设计,ADC采样频率、PID周期怎么设置好?

楼主(2021-10-06):
请教开关频率50K、互感器直流母线电流检测、哪么ADC采样频率、PID周期怎么设置好?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去microchip、freescale、onsemi……等等半导体器件网站上面搜“digital power reference design”……

网友B:
在开关频率的中断里面跑PID可以的,逐周期电流计算

网友C:
个人感觉,PID太难调整了,网上的很多参数并不能直接套用的,最终都是要靠自己一点一点的调节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PID太难调整了,网上的很多参数并不能直接套用的,最终都是要靠自己一点一点的调节出来的

是的、一直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开关频率的中断里面跑PID可以的,逐周期电流计算

stm32f0的片子PWM里没有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microchip、freescale、onsemi……等等半导体器件网站上面搜“digital power reference design”… ...

谢谢、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