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收发数据不正确

楼主(2021-10-06):
主机232 -> 232转48 ->485转USB 电脑数据接受正常从设备 485 -> 485转USB 电脑数据接受正常
主机232 -> 232转485 -> 从设备 485数据不正常
数据在仿真器中监听不正确
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通讯数据不正常,每一包的错误都一致
1.232转485模块和485转USB均是某一个宝入手出粗概率不大。
2.主设和电脑通信正常,从设和电脑通信正常,主从相互之间通信不正常。
3.设备均使用12v电源 ,共地
4.不正确的包每一包数据由 aa 00 00 00 00 05 8c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ff,变为 aa 00 00 00 00 00 05 8c 80 dc 80 c0 e0 e0 e0 ... 3f,数据还少了两位
求大神指点

从设备使用的485电路

从设备使用的485电路

主控使用的232电路图

主控使用的232电路图

楼主:
找到原因
232转485模块的问题,给模块供5v电后,数据就正常了。
很奇怪,之前同样的主控没有供电就可以使用

楼主:
顺带使用TTL转485芯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发送时没有数据输出
解决办法:查看485芯片的RE脚状态有无置发送状态
2.解收数据时少几个字节
解决办法:485发送时引脚切换加上延时,还不行在发送中断中每发送一字节延时50us左右。
3.接受数据乱码等问题
解决办法:这些问题统一找波特率是否一致,485 a,b端是否接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带使用TTL转485芯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发送时没有数据输出
解决办法:查看485芯片的RE脚状态有无置发 ...

楼主,我也是刚学485的,以后请多多指教!

楼主(2022-04-16):
给232转485供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