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流二极管抵消线圈反向峰值电压的困惑

楼主(2021-10-06):
   大家好,如图我画了一个直流12V4W的线圈,线圈的动作罔期3秒,占空比16-28%我想求教一下这个线圈的反向峰值电压用什么公式可以计算出来,在有一个问题,二极管一般压降才那么一点,为什么二极管接通会把线圈电压给消耗掉,protues软件有办法设置线圈的功率,阻值,工作频律然后模拟仿真出反向峰值电压和反向电流来吗?

网友A:
电感公式:u=L(di/dt)
u是两端电压,续流期间可以认为是0.7V。L是感量,需要你测试,i的初始值可以测试出来,衰减到0的dt太容易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公式:u=L(di/dt)
u是两端电压,续流期间可以认为是0.7V。L是感量,需要你测试,i的初始值可以测试出 ...

能具体说说初始值和衰减到0的时间识怎么算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公式:u=L(di/dt)
u是两端电压,续流期间可以认为是0.7V。L是感量,需要你测试,i的初始值可以测试出 ...

能具体说说初始值和衰减到0的时间识怎么算吗

网友B:
其实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为了让你的继电器在每次吸合和释放作稳定作用,就不需要去管它具体什么吸收电流问题,如果你不加这个二极管,你的工作电路可能就会出现该动作的不动作,不该动作的还没释放,而且所驱动的三极管还容易坏,仅供参考

网友C:
二极管没把自感电压消耗掉,是线圈内阻限制了放电电流,二极管只提供了放电通道。

网友D: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计算,也不需要知道
一个SS24接上去就行
个人感觉,如果不是想往开关电源方面发展的话,知道原理,知道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就可以
虽说学无止境,但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学到精致,术业专攻才是正确的

网友E:
当接地路径被切断时,续流二极管提供释放存储在电感线圈中的能量的路径。

网友F:
二极管只是提供放电通道而已,不消耗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