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输出字符串不变问题

楼主:
有没有老铁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按照别人的教程搞了个8266的串口输出 Hello Word字符串的例程,可以正常输出Hello Word,然后我修改了下把Hello Word改成别的字符,在工程中clean、编译然后用下载软件重新加载BIN文件,下载成功之后但是它串口还是输出Hello Word,谁知道为什么么,搞了两天了,搞不明白,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2021-10-06):
我只懂得Arduino一点,帮不上忙,但是看截图,第2次下载也是需要烧两个文件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懂得Arduino一点,帮不上忙,但是看截图,第2次下载也是需要烧两个文件的吗?

是的铁子,是需要烧写两个文件的,教程上也是烧写两个文件,但是串口输出字符串不管我怎么编译,怎么修改他输出的总是Hello World,我感觉就是我修改完毕的程序烧写进去没有用,真是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懂得Arduino一点,帮不上忙,但是看截图,第2次下载也是需要烧两个文件的吗?

铁子,问题解决了,这个软件每次编译前手动保存下就OK了,因为教程中他是直接编译后下载的,我没看到他保存的步骤。但是呢不保存每次点击编译之后他生成的BIN文件是最新的,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为啥,但是找到原因了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铁子,问题解决了,这个软件每次编译前手动保存下就OK了,因为教程中他是直接编译后下载的,我没看到他保 ...

有的软件还是需要先保存再编译才会是修改后的内容,所以还是要养成保存后编译的习惯,免得走了冤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