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用单片机比较器做电压表的程序

楼主(2021-10-06):
本程序用STC15W201S单片机。16引脚共14IO,  共连接 一个 3位 8段共阴数码管,两个按键,以及680K+10K电阻分压连接比较器测量外部电压。
其中,P10~P15 + P36,P37 分别通过1K电阻连接数码管 段选 ,P31~P33 直接接数码管共阴位选,P5.4,P5.5 操纵比较器测量电压,P3.0, 接两个按键,分别连接P3.1 P3.2 共阴位选引脚。可以说用光单片机所有IO.

电压比较通过TO定时器 实现,T2定时器负责按键检测和数码管显示。按键主要是为了校正阻值的误差所造成的电压失准。校正后自动保存Eeprom. 初始数值已经存在随压缩包的bin文件中,烧录文件时,应通过Eeprom页一起烧入单片机。

  1. /****************************
  2.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STC15系列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3. 本例程MCU的工作频率为24MHz,  工作电压3~5V均可.

  4. 使用MCU自带的比较器进行ADC转换, 并通过串口输出结果.

  5. 比较器配置为P5.5做高阻正输入, 接输入分压电阻, 比较器的负输入接到内部1.25V参考电压. P5.4配置为开漏输出, 做反馈来平衡电荷.

  6. 本例程使用680K+10K分压电阻接P5.5输出, 用定时器0产生20us中断查询比较器的状态, 从P3.6输出反馈来做电荷平衡.

  7. 最高输入电压 = 1.25 * (1 + 680 / 10) = 85 V.  程序显示1.25~84V, 低于1.25V返回000, 高于84V返回FFF.

  8. 例: 比较一次的时间间隔为10us, 量程为33200, 则做1次ADC的时间为33ms. 比较器的响应时间越短, 则完成ADC就越快.

  9. 由于要求每次比较时间间隔都要相等,所以用C编程最好在定时器中断里进行, 定时器设置为自动重装, 高优先级中断, 其它中断均低优先级.

  10. 用汇编的话, 保证比较输出电平处理的时间要相等.

                                         680K
                            /| P5.5         ___
                           /+|-----------o-|___|- ------- Vin
                      ----<  | P5.4 ___  |
                           \-|-----|___|-o
                            \|      10K  |
                                         |
                                        ---
                                        ---  104
                                         |
                                         |
                                        ===
                                        GND

******************************/
#include        "MAIN.H"
#include        "EEPROM.C"
/*************        本地常量声明        **************/
#define                BandGap                122        //1246 mv
#define                ADC_SCALE        *((unsigned short volatile data *)0x18)
#define                ADC_Reference        *((unsigned long volatile data *)0x18)
#define                ADC_Multiple        *((unsigned short volatile data *)0x1C)
#define                BGP                *((unsigned short volatile data *)0x1E)
//#define                adc_value        *((unsigned short volatile data *)0x38)
#define                Value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 *)0x20)
#define                Value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 *)0x21)
//u8 volatile data        adc_temp[2] _at_ 0x30;
//#define                BandGap                *((unsigned short volatile data *)0x30)
//#define                ADC_Multiple        *((unsigned short volatile data *)0x32)
//#define                ADC_SCALE        *((unsigned short volatile data *)0x34)
//#define                ADC_Reference        *((unsigned long volatile data *)0x34)
u8 volatile data        adc_temp[8] _at_ 0x18;
u16 volatile data        adc_value _at_ 0x20;
//u8 volatile data        Value_H _at_ 0x38;
//u8 volatile data        Value_L _at_ 0x39;
#define                CMPRES                (CMPCR1 & 0x01)
//u8 code Led_Li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code Led_Count[]        = {0xf7,0xfb,0xfd};

/*************        本地变量声明        **************/
sbit P_ADC        = P5^4;                //P3.6 比较器转IO输出端
sbit Press        = P3^0;                //P3.0 按键检测IO
u8        data        BandGap_addr, adc_addr, Key, Long_Press, Disp_Count, T2_Count;
u8        data        Led_Temp[4], Led_Buf[3], Key_Press[3];
u16        data        adc;                        //ADC中间值, 用户层不可见
u16        data        adc_duty;                //ADC计数周期, 用户层不可见
//u16        data        adc_value;                //ADC值, 用户层使用
bit        Show_Mode, Edit_Mode, adc_ok;                        //ADC结束标志, 为1则adc_value的值可用. 此标志给用户层查询,并且清0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Get_ADCSCALE()
{
        adc_temp[0] = 0xff;
        while(adc_temp[0] == 0xff)
        {
                adc_temp[0] = Read_EepromH(--adc_addr);
        }
        adc_temp[1] = Read_EepromL(adc_addr);
}

void Save_ADCSCALE()
{
        if(++adc_addr == 0x00)        Erase_Eeprom();
        Write_EepromH(adc_addr, adc_temp[0]);
        Write_EepromL(adc_addr, adc_temp[1]);
}

/*
void Get_ADCSCALE()
{
        adc_temp[0]        = 0xff;
        BandGap_addr        = 0x80;
        while(adc_temp[0] == 0xff)
        {
                adc_temp[0] = Read_EepromH(--BandGap_addr);
        }
        adc_temp[1] = Read_EepromH(BandGap_addr | 0x80);
        adc_temp[2] = Read_EepromL(BandGap_addr);
        adc_temp[3] = Read_EepromL(BandGap_addr | 0x80);
}

void Save_ADCSCALE()
{
        if(++BandGap_addr == 0x80)
        {
                BandGap_addr        = 0x00;
                Erase_Eeprom();
        }
        Write_EepromH(BandGap_addr, adc_temp[0]);
        Write_EepromH((BandGap_addr | 0x80), adc_temp[1]);
        Write_EepromL(BandGap_addr, adc_temp[2]);
        Write_EepromL((BandGap_addr | 0x80), adc_temp[3]);
}

void Reference_ADC()
{
        ADC_Reference = BandGap        * ADC_Multiple * 2621;
}
*/

void main(void)
{
        IAP_CONTR = ENABLE_IAP;
        Get_ADCSCALE();
//        Reference_ADC();
        P1Mode        = DDPP_PPPP;        //P1.5~P1.0  设置为强推挽输出(Led段码a~f)
        P3Mode        = PPDD_OOOD;        //P3.7~P3.6  设置为强推挽输出(Led段码g、dp)  P3.3~P3.1  设置为开漏输出(Led位码0~2)  P3.0  设置为准双向(按键检测)
        P5Mode        = DDHO_DDDD;        //P5.5  设置为高阻输入(adc正极输入,电压检测)  P5.4  设置为开漏输出(adc电荷平衡)

        TH0 = Reload_for_Timer0 / 256;        //重装值  中断率50KHZ, 中断周期20us
        TL0 = Reload_for_Timer0 % 256;

        T2H = Reload_for_Timer2 / 256;
        T2L = Reload_for_Timer2 % 256;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        7        6        5        4        3        2        1        0
//        IAP_CONTR=B_1000_0001;        //        IAPEN        SWBS        SWRST        CMD_FAL        -        WT2        WT1        WT0
//        IAP_CMD        = B_0000_0001;        //        -        -        -        -        -        -        MS1        MS0        // IAP_TRIG = 5a a5
        CMPCR1        = B_1000_0000;        //        CMPEN        CMPIF        PIE        NIE        PIS        NIS        CMPOE        CMPRES
        CMPCR2        = B_0000_0000;        //        INVCMPO        DISFLT        LCDTY[5:0]

//        SCON        = B_0101_0000;        //        SM0/FE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TMOD        = B_0000_0000;        //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TCON        = B_0001_0000;        //        TF1        TR1        TF0        TR0        IE1        IT1        IE0        IT0
        AUXR        = B_1001_0000;        //        T0x12        T1x12        UARTxM6        T2R        T2_C/T        T2x12        EXTRAM        S1ST2
        IE2        = B_0000_0100;        //        -        ET4        ET3        ES4        ES3        ET2        ESPI        ES2
        IP        = B_0000_0010;        //        PPCA        PLVD        PADC        PS        PT1        PX1        PT0        PX0
        IE        = B_1000_0010;        //        EA        ELVD        EADC        ES        ET1        EX1        ET0        EX0

        while (1)
        {
                if(Show_Mode)
                {
                        Led_Buf[0]        = Led_Lib(adc_temp[0] >> 4);
                        Led_Buf[1]        = Led_Lib(adc_temp[0] & 0x0f);
                        Led_Buf[2]        = Led_Lib(adc_temp[1] >> 4);
                }
                else
                {
                        if(adc_ok)                //等待ADC结束
                        {

                                Led_Temp[1]        = Hex2BCD(Value_H);
                                Led_Temp[0]        = Led_Temp[1] >> 4;
                                Led_Temp[1]        |= 0xf0;
                                Led_Temp[3]        = Hex2BCD(Value_L);
                                Led_Temp[2]        = Led_Temp[3] >> 4;
                                Led_Temp[3]        &= 0x0f;
                                if(adc_value > 999)
                                {
                                        if(adc_value > 8400)
                                        {
                                                Led_Buf[0]        = 0x71;
                                                Led_Buf[1]        = 0x71;
                                                Led_Buf[2]        = 0x71;
                                        }
                                        else
                                        {
                                                Led_Buf[0]        = Led_Lib(Led_Temp[0]);
                                                Led_Buf[1]        = Led_Lib(Led_Temp[1]);
                                                Led_Buf[2]        = Led_Lib(Led_Temp[2]);
                                        }
                                }
                                else
                                {
                                        if(adc_value > 125)
                                        {
                                                Led_Buf[0]        = Led_Lib(Led_Temp[1]);
                                                Led_Buf[1]        = Led_Lib(Led_Temp[2]);
                                                Led_Buf[2]        = Led_Lib(Led_Temp[3]);
                                        }
                                        else
                                        {
                                                Led_Buf[0]        = 0x3f;
                                                Led_Buf[1]        = 0x3f;
                                                Led_Buf[2]        = 0x3f;
                                        }
                                }
                                if(Edit_Mode)        Led_Buf[2] |= 0x80;
                                adc_ok = 0;                                //清除ADC已结束标志
                        }
                }
                if(Key != 0x00)
                {
                        switch(Key)
                        {
                                case 0x01:
                                        if(Edit_Mode)        ADC_SCALE -= 16;
                                        if(Show_Mode)        ADC_Multiple -= 1;
                                break;
                                case 0x02:
                                        if(Edit_Mode)        ADC_SCALE += 16;
                                        if(Show_Mode)        ADC_Multiple += 1;
                                break;
                                case 0x11:
                                        if(!Show_Mode)
                                        {
                                                if(Edit_Mode)
                                                {
                                                        Save_ADCSCALE();
                                                        Edit_Mode = 0;
                                                }
                                                else        Edit_Mode = 1;
                                        }
                                break;
                                case 0x12:
                                        if(!Edit_Mode)        Show_Mode        = ~Show_Mode;
                                break;
                                default:
                                break;
                        }
                        Key = 0x00;
                }
        }
}

//====================        Timer0        中断函数 (电压检测)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using 1
{
        if(CMPRES)
        {
                P_ADC        = 0;
                adc++;                        //如比较结果为1,则adc计数加1
        }
        else        P_ADC        = 1;
        if(--adc_duty == 0)                        //ADC周期-1, 到0则ADC结束
        {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4-01-09):
大佬牛逼,能写这么多代码,学习学习

网友B:
STC15W201S系列单片机引脚图:

网友B:
MCU的工作频率为22.1184MHz.
使用MCU自带的比较器进行ADC转换, 并通过串口输出结果. 用定时器0产生10us中断查询比较器的状态.
使用比较器做ADC, 原理图如下.
做ADC的原理是基于电荷平衡的计数式ADC.
电压从Vin输入, 通过100K+104滤波, 进入比较器的P5.5正输入端, 经过比较器的比较, 将结果输出到P1.5再通过100K+104滤波后送比较器P5.4负输入端,跟输入电压平衡.
设置两个变量: 计数周期(量程)adc_duty 和 比较结果高电平的计数值 adc, adc严格比例于输入电压.
ADC的基准就是P1.5的高电平. 如果高电平准确,比较器的放大倍数足够大,则ADC结果会很准确.
当比较结果为高电平,则P1.5输出1, 并且adc+1.
当比较结果为低电平,则P1.5输出0.
每一次比较都判断计数周期是否完成,完成则adc里的值就是ADC结果.
电荷平衡计数式ADC的性能类似数字万用表用的双积分ADC, 当计数周期为20ms的倍数时,具有很强的抗工频干扰能力,很好的线性和精度.
原理可以参考ADD3501(3 1/2位数字万用表)或ADD3701(3 3/4位数字万用表), 也可以参考AD7740 VFC电路.
例: 比较一次的时间间隔为10us, 量程为10000, 则做1次ADC的时间为100ms. 比较器的响应时间越短, 则完成ADC就越快.
由于要求每次比较时间间隔都要相等,所以用C编程最好在定时器中断里进行, 定时器设置为自动重装, 高优先级中断, 其它中断均低优先级.
用汇编的话, 保证比较输出电平处理的时间要相等.

网友C:
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

网友D:
分享电路图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