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成功这个地下探测雷达的吗?

楼主(2021-10-07):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发明的空中探闲留达对整个系统的心就是中央处理器模块CPU(由图中虚标的存在于探测目标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早已家 线框围起来的电路组成)。CPU送出一个发射脉冲至 TY-1地下雷达是高灵敏度的探测装置,对一分喻户晓。但是近二十年来将雷达用于探测地下目标 雷达调制器TR1,TR1便周期性地通过探头L向地下的探距为20 厘米,对较大金属目标的探距可的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要探测的地下目标很多, 发射强力视频脉冲。电磁波穿过土填到达埋藏金属超过1米,而且地效应也较小。TY-1的便用非常方包括金属、文物、地下水、天然气以及地下体、在金属体上产生涡洗,其反射回波再空过土壤便。当电松、耳机、探头都正确接好后只需调节面任何有断暴或有空演的地方。但就民用电子产品而为探头L所接收。很明显,L在这里起改发的双重作板上的电位器即可实现高灵敏变的地下探测,一般言,最具吸引力的便是探测地下金属和文物的探测用。微弱的金属回波信号在被发射旅冲后昌被选说来,当探头不朝向金属目标时,调节电位器使耳雷达。从技术上讲,地下探测雷达大致分为两类,通,由高增益运放IC3放大后送至电子开关IC2。机中听到平衡而低沉的“塔塔”声。当探头一探张一类为射微脉冲雷达,其特点为脉宽数纳秒,脉冲IC2在雷达发射时断路,接收时通路,其执行由CPU
重复频率数兆赫。探测深度不高,但分辨率却很赛,和IC4自动加以控制,CPC另外还送出一个脉冲激金属时,耳机中的“嗒嗒”声变毫变尖,而且音量可以成像,属高技术领域。另一类为视频脉冲雷达。励由TR2、TR3 构成的变换器将直流电压提升以使 也变大。熟练的探测手通过调节电位器的临果点杀注意“嗒嗒”声的微退变化可探测到课藏极深的地
其特点为脉宽数百微秒,脉冲重复频率在甚低频范CPU、IC1、IC2能宴效率龙工作。TR4在这里起峰值下金属目标。在使用时探头和本器面壳的距离必质围,探测深度可做得很高,但分辨率却较差,本文检波的作用,TR5为一动态可变电阻,输人至基极的大于0.6米,否则会产生假回波信号。本器在满电电所述的TY-1便属这类雷达。 回波电压越高其管压降越低,这样使振荡器IC5的振压为9V时耗电电流约100mA。因此建议最好使用骗
TY-1地下探测雷达的全电路见图。由围可知,荡频率迅速升高,我们在耳机中便会感觉到金属 镇/锋氢电治。
当探测灵敏度明显下降时应该考虑到是否演换
ly 15=82门R22 电池了。
0本4148 R11210 C9 619
D4
探头七的制作:用00.71mm的漆包线在直径
602 42 R14 510f品R:7 128 9012R21 104IR5 9012 300mm的三盘上绕27匝,头各留1.Scm的引线即
+Br407A
DI本1N448
可。调试要点:1.检查接线无错后方可通电调试。
2.用示波器看IC2的0脚应为约40kHz的方
11qitln 1000 R15 波,用三用表检验C2的正极应为直流16V左右。
6.bu 14011 1003 IN f9e 3.将VRI定至中部再训VR2使IC3第⑥脚的
15002000 9012 8013 1.5k A clc 20RE 2204 812 220s 220k R2 LV3'9 6 R24 电压约为IV左右。
4.接上探头戴上耳机,此时损头远离会属物,
TRT
旋VR1使耳机中听到“塔塔”声。把探头靠近金属
物“俗嗒”声频率会高,仔细调节
R5 510 815 270 VR1、可使灵敏度最高。
5.当电地电压为9V时,接用标准
BA/4504 B 1CV 05 7 555 102~3020 探头全机耗电约100mA。
法他要点:所有二级管均为高速
12=C1 管;所有小动率三极管均为高缴管;
4 CA 40'5 1 100 TRI的指标为附压500V、电流8A
816 Ik 接通电组不大于0.80的VMOS管。

楼主:
这里有错误

网友A:
确实,可能是D1阳极接R10后接到线圈的B端吧。

网友A:
搞错了,应该是断开线圈A端与+9V的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图我做了,就是 距离太近,直径20的线圈一元硬币7----8厘米

网友B:
电路图是一种几十块低端金属探测仪,
不知是楼主无知还是有意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一种几十块低端金属探测仪,
不知是楼主无知还是有意吹牛。

我刚学习制作探测器,网上也找不到这方面好的电路图,也没有吹自己做的距离有多远,你这么懂就发个好的电路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有水平有素质也不能在这里挖苦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学习制作探测器,网上也找不到这方面好的电路图,也没有吹自己做的距离有多远,你这么懂就发个好的电 ...

技术讨论,确实没有必要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学习制作探测器,网上也找不到这方面好的电路图,也没有吹自己做的距离有多远,你这么懂就发个好的电 ...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电路,很容易成功,网上有套件供应。因为使用了集成的PCB线圈,稳定性很好,不过探测距离在100mm以内,只能做玩具使用。很容易成功的金属探测器电路图 - 电子制作DIY  http://www.51hei.com/bbs/dpj-1714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