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4+74hc138数字电路问题

楼主(2021-10-07):
如图所示电路, 能不能通过设置A口的信号输入,控制U2的E3口的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A:
加个三极管

网友B:
最左边的 A 应该是连接你的单片机吧?
你想一个 IO 控制那么多东西?
IO 的输出能力有限, 你出来之后,分支那么多不说, 还又是电容,又是反相器的,你觉得合理吗?

网友C:
U2-74hc138是硬件逻辑芯片,A.B,C,E1,E2,E

网友C:
U2-74HC138是硬件逻辑芯片,A,B,C,E1,E2,E3同为输入,同时决定Y0到Y7的输出,不可能存在“设置A口的信号输入,控制U2的E3口的高低电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左边的 A 应该是连接你的单片机吧?
你想一个 IO 控制那么多东西?
IO 的输出能力有限, 你出来之后, ...

谢谢您的回答,老师,是不合理的。 这个是我抄的一个板子上的电路,这个电路我也看不明白,特来求教,它运行时U2的E3必须是低电平,所以我想知道怎么能驱动起来这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老师,是不合理的。 这个是我抄的一个板子上的电路,这个电路我也看不明白,特来求教,它 ...

如果说, 是你抄的板子, 我觉得,99%的概率, 是你抄错了,  还有1%的可能,这是某学生设计的试验板。
理由如下:
138来讲,是通过ABC 来选择 Y0~Y7 通道的。正常情况下,比如IO口紧缺,不得不公用某些端口,会出现两个138的A并联,但不会和 E1, E2, E3 公用,因为无论你怎么和 E1 E2 E3 连, 要么A 高电平才有输出, 要么A低电平才有输出, 那么,等于变相的舍弃了 Y0~Y7 的一半口子,那么,用两片138的芯片这个浪费太大了,正常不会这么设计,而是会换一个芯片。
所以,如果这块板子来历不明,建议放弃研究,可能本来设计就是错的。如果是某量产产品的,建议重新仔细分析电路,抄错了的概率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