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B2931HQ/2959HQ制作DIY功放 附电路图

楼主(2021-10-07):
闲着没事拆了几台车载DVD,看了一下功放芯片是东芝,果断拆了下来。查了引脚发现跟tda7850的脚基本都一样,本来想用万用板自己慢慢焊接的,但是想偷懒嘛,在某宝看到有卖tda7850的功放板还有空板,果断下了三张来试试水,电阻电容我都是从废料板拆来的,焊接完效果出乎意料。由于散热是个问题,我就用AMD散热器去打孔装上去了。风扇直接接电源端但是发现一直处于全速状态,噪音大。刚好又在某宝看到一款温控散热风扇板子,还有电路图。我就没去下单直接用万用板按照它的电路图去做了,效果也是不错。总体音质还是不错的,不加前级的情况下,我试过接6寸,8寸,13寸的无源音箱都可以推,只是电源一点要用12v起码10a电流,我试过用5a的发热厉害,10a完全没感觉到热。喜欢的可以去玩玩,电路图以及效果视频都在压缩包里。

两个脚是控制静音的,一般diy必须给它个高电平才能发出声音,第4脚出来后分一个1uf电容接地,再分一个10k电阻接到12v正极。第22脚原理也是一样,电阻接的是47k,也是接到电源正极。

效果视频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DT8dlJPT0162Ru32Xw-BQ
提取码:mxdn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jpg电路图

网友A(2021-11-16):
實際上,這類12V芯片都是車上電池供電的設計芯片,我也同樣喜歡.
應使用標准的13.2V供電和足夠的電流,失真度和功率指標才能滿意

网友B(2022-01-18):
推4欧灵敏度高一点点的喇叭 电源要有富余量,现在 13~14v 10A的线性电源 成本不低啊

网友C(2023-02-20):
功夫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