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双电压显示电路编程采集切换及显示问题求教

楼主(2021-10-07):
想要用STC90C52单片机和XPT2046AD芯片与显示屏采用8位共阴数码管,做一个双电压显示(可以不用小数点),现象:如数码管前4位显示电压1:2.212V   后4位数码管电压2:2.354V,实际电压是变化的这是举个例子,在写程序时,如何实现,现在最不清楚的是AD采集一路电压1后,如何切到电压2,这个切换之间编写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请高手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读取电压1之后再读取电压2,这个两者之间是否要做延迟处理?若需要延迟对延迟时间是否有要求?您这里 ...

具体读取 x 之后,读取 Y 是否需要延迟,可以参考 XPT2046 手册,
再说……,做个试验,读取X之后直接读Y, 那么直接读有没有问题,不是马上就能知道了么?

用定时器,主要是确保你数码管的正常显示,反正你得到 电压后,就放到 LED_BUF[] 数组, 然后,定时器就不停把LED_BUF[] 数组里的值 赋值给数码管。

网友A:
我觉得没啥好切换的啊.............

你的ADC采集是 XPT2046 完成的,你STC90C52 只是读取 XPT2046的值, XPT2046 本来就是双ADC的,你分别读取 X, Y , 然后 LED[0~3] 显示 X   LED[4~7] 显示 Y , LED 利用定时器 反复刷新 0~7 位 动态扫描。 主程序里, 反复读取 XY, 更新 LED[0~7] 不就好了么? 你能成功读取 电压1 那么,照猫画虎,就能读取电压2,不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啥好切换的啊.............

你的ADC采集是 XPT2046 完成的,你STC90C52 只是读取 XPT2046的值, ...

就是读取电压1之后再读取电压2,这个两者之间是否要做延迟处理?若需要延迟对延迟时间是否有要求?您这里说的利用定时器与不用定时器的的利弊是什么?小白一枚,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读取电压1之后再读取电压2,这个两者之间是否要做延迟处理?若需要延迟对延迟时间是否有要求?您这里 ...

不需要延迟,在内部把两路AD转换好后放入内部寄存器,你读的是内部寄存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读取 x 之后,读取 Y 是否需要延迟,可以参考 XPT2046 手册,
再说……,做个试验,读取X之后直接读 ...

好的,谢谢

网友C:
如果只是单一的使用ADC功能,可以直接采用STC8A系列,反正都是12位的ADC

网友D:
在主循环程序里,读通道1和通道2,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延迟,在内部把两路AD转换好后放入内部寄存器,你读的是内部寄存器值。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单一的使用ADC功能,可以直接采用STC8A系列,反正都是12位的ADC

我是直接使用51开发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主循环程序里,读通道1和通道2,就可以

在字节读取语句中直接对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吗?

网友E:
1、采样1放于A中,限4位。
2、采样2放于B中,限4位。
3、C是8位的,让C=A*10000+B。
4、在8位LED上,显示C。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采样1放于A中,限4位。
2、采样2放于B中,限4位。
3、C是8位的,让C=A*10000+B。

?????    直接复制楼上的,真的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