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 能说一下TM1640芯片,能做定时吗?怎么写程序,我是菜鸟

楼主(2021-10-07):
用15w408as驱动tm1640做一个显示时钟定时时钟

用15w408as驱动tm1640做一个显示时钟定时时钟
用15w408as驱动tm1640做一个显示时钟定时时钟

网友A:
TM1640只是一片LED数码管驱动芯片,你怎么会想到用它做定时器,是因为在数码管后面看到它吗?
想要做定时器或者时钟,一般都是要用到单片机,所以你需要会单片机编程,至少也得会单片机烧写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 做定时,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是动态刷新的话,那么1640自带定时,不需要特意去做。

如果说对外脉冲的话,虽然可以利用 SEG 1~8, Grid 1~16 配合内部晶振输出一定比例的脉冲,但是不划算阿,首先,设置1640的话,你必须要用单片机,而且,至少需要2个IO, 然后频率没什么可调整的自由度,你还不如单片机直接时钟输出了……,这样还只需要1个IO, 所以,具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网友C:
TM1640 是一种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
LED 驱动等电路。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LED显示屏驱动。采用SOP28、SSOP28的封装形式。最多可以驱动16个“8.”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 做定时,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是动态刷新的话,那么1640自带定时,不需要特意去做。

我用15w408as来驱动tm1640 想做一个用2个4位一体共阴的数码管显示时间的定时器,到时间就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40只是一片LED数码管驱动芯片,你怎么会想到用它做定时器,是因为在数码管后面看到它吗?
想要做定时 ...

我想用15w408as来驱动的tm1640 做一个2个4位一体共阴数码管 来显示时间  然后定时 时间到就关闭。我原理图怎么放不进帖子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40只是一片LED数码管驱动芯片,你怎么会想到用它做定时器,是因为在数码管后面看到它吗?
想要做定时 ...

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15w408as来驱动tm1640 想做一个用2个4位一体共阴的数码管显示时间的定时器,到时间就关闭

感觉,做定时器的话,用15w408AS有点浪费啊…… 15w104都能胜任了。

tm1640 的驱动方法,在你另外一个帖子里已经跟你讲了,我就不再说了。
定时的话,你单片机里面自己定时就好了。然后刷新LED就可以了。
一般的做法,如果,你的定时是最低位为秒,那么用定时器,定时32分之一秒,或者16分之一秒。然后定时器中断中,每触发32次或16次,就给秒 +1(正计时)或-1(倒计时)
如果,你的定时最低位为百分秒, 那么更简单了,你用定时器,定时 100分之一秒,每次触发后 +- 百分秒。
然后把更新的时间传输到TM1640就好了。
时间到了就关闭,是关闭什么?
关闭 1640显示的话, 直接发送 0x80 到1640就可以了。
关闭单片机的话, 你只要 PCON = 0x02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做定时器的话,用15w408AS有点浪费啊…… 15w104都能胜任了。

tm1640 的驱动方法,在你另外一个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