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HJ64GP504单片机UART I/O选择问题

楼主(2021-10-07):
这个单片机UART使用的TX和RX端口得通过程序指定,但是我指定得IO口,在实际测试中收不到,也发不出去数据。下面是UART的代码,问题在哪

/* 配置UART1的接收引脚 */
    TRISCbits.TRISC9 = 1;
    RPINR18 = (unsigned)0x11001;                                  //RPINR18选择RP25 作为UART1的接收引脚
    /* 配置UART1的发送引脚 */
    RPOR7 &= ~((0xfffff) | (0xfffff << 8));
    RPOR7 |= (unsigned)0x11000;                                   //RPOR7选择RP24 作为UART1的发送引脚

U1MODEbits.STSEL = 0;               //0 停止位
    U1MODEbits.PDSEL = 1;               //8位数据,偶校验
    U1MODEbits.ABAUD = 0;
    U1MODEbits.BRGH  = 0;
    /* 设置波特率 */
    U1BRG = BRGVALUE;

    U1STAbits.UTXISEL0 = 0;
    U1STAbits.UTXISEL1 = 0;
    U1STAbits.URXISEL = 0;

    /* 配置接收中断 */
    IEC0bits.U1RXIE = 1;

    /* 开启UART和TX */
    U1MODEbits.UARTEN = 1;
    U1STAbits.UTXEN = 1;

楼主:
别沉下去呀,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