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越学越懵,51单片机算是入门了,换其他的芯片一头雾水

楼主(2021-10-07):
可能是我太笨了,51单片机刚刚入门,就查看了其他公司的芯片,结果看的我一头雾水,开始的配置都看不懂。我是不是不太适合学单片机

网友A:
说明,你还没有真正入门。估计还没搞明白,到底单片机是怎么工作的,写寄存器到底写到了哪里,读寄存器到底读到了什么,加法到底是怎么算的? 255 +1 为什么会等于0, 为什么 P1= 0xff; 之后,有8个端口会有高电平,为什么 P3.2 接地后,INT0 会触发,这些要先搞懂,才算,单片机入门了。

另外,要从标准51,先升到增强型51(多了很多硬件端口),然后,再去琢磨其他单片机。

网友B:
做过多少实验?

网友C:
从学习角度来讲,衡量是否学会一个MCU的标准应该是你写的程序你应该知道他是怎么执行的,应该具体到某一个指令所涉及到的寄存器,看到一个指令之后脑子里应 该是一串01运算才行,而不是可以简单的应用了。

要想 真正的用好一个芯片。不了解他是不行的,甚至不深入全面的了解都是不行的,一些硬件上的简单改动有可能使系统的性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要想设计一个比较 好的产品,必须对芯片本身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在这方面,51单片机由于内核简单,很容易上手并容易深入了解。学习起来比较简单。熟练掌握了51,再学习其 他的芯片,如ARM也是很简单的,因为所有的微控制器的功能结构框架都是一样的,了解了一种之后再学习另一种很简单。

网友D:
入门并不代表深入了   无论做电子还是工控  从产品说明书去理解最基本的原理  慢慢积累  就会具有自我学习能力

网友E:
有基础应该容易吧。只有官方有例程。上手不会太难的。

网友F:
其他单片机就是依葫芦画瓢,找到端口配置寄存器,端口方向寄存器,等等都有51单片机的影子在里面的。

网友G:
把开发板每个例程都做一遍,再编到一起做个大程序,就好了。

网友H:
不同公司生产的不同单片机规格应该不同,不要只看数据表。 学习c语言编程技巧。

网友I:
找厂家要demo,多看多学,慢慢积累

网友J:
多修改DEMO代码,多看芯片手册,慢慢的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K:
学习最快的方式就是通过项目去学习。不用每个外设都学,只需要学常用的外设,剩下项目用到再去学。

网友L:
把示例的例程都自己手写一遍,巩固一下,慢慢就渗透理解了!

网友M:
51入门,就再往门走走。此门如果走不通,其它也不会通的。

网友N:
https://pan.baidu.com/s/1HKoHDJSc9sxFTQvllo825g  提取码:1234    解压码  WQX-15

网友O(2022-01-14):
我玩单片机才几个月,就看出套路了,有套路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