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循迹小车红外指示灯亮了但小车车轮不转 但是拨动一下车轮 车轮就转了?

楼主(2021-10-07):
如题,不清楚为什么?求指导 谢谢大家

网友A:
好抽象,感觉可能是启动力矩不够

网友B:
力矩不够,调下pwm的占空比。

网友C:
电机驱动的功率不够哦,试着加大点电压试试

网友D:
需要看看你的电路图,肯定的是给的功率不够,是不是控制和驱动用了同一套电源,所以动力电压就不够了。

网友E:
电压或力矩不够

网友F:
电池性能不好,电动机效率低,太吃电流了。

网友G:
单片机的输出是很小的,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不能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的输出是很小的,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不能解决

不能解决你回帖干嘛,蹭黑豆吗

网友I:
启动时需要的驱动功率一般都会大于正常转动后驱动功率,具体就要看你使用的电机和你的驱动电路及驱动软件了。

网友J:
电压或者力矩不够需要加大电压,或者换用大力矩电机即可,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J:
单片机的输出只是信号电压,不足以驱动电机,应该选购用合适的电机驱动板,在单片机与电机之间连入,即可用驱动电力输出大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