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C51单片机制作了一个频率计 实测精度0.003%非常简洁 附源码仿真图高清测试图

楼主(2021-10-07):
             如题,用AT89C52单片机制作了一个频率计_实测很准_非常简洁_附源码仿真图高清测试图

下图:信号发生器显示100KHz,本试验数码显示100003Hz,达到0.003%,比我的万用表强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下图:信号发生器显示10Khz,本试验数码显示10000Hz

下图:信号发生器显示1.000 000KHz,本试验数码显示1000Hz

下图:信号发生器显示220Hz,本试验数码显示220Hz

下图:信号发生器显示2Hz,本试验数码显示2Hz

下图:信号发生器显示454KHz,本试验数码显示454020Hz,这也是最大量程

下图:信号发生器显示100K,万用表显示99.99KHz

下图:信号发生器显示200Hz,万用表显示199.99Hz

下表是ZT219万用表说明书的频率档和电容档介绍

这里有一段测试视频,
基于五一单片机的频率计简单测试_哔哩哔哩_bilibili

附上单片机源码,太简洁吧
/****************************************************
名称:频率计,用8位数码管显示

说明:用计数器1对外部频率信号进行计数,用定时器0每隔
          一秒查询计数器1的累计值,就是信号频率。
        89c52 主频11.0592M         在开发板上测试通过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MG.h"

unsigned long num;           //        储存计算频率值
unsigned char T1_count;         //计数器1计满65536的次数

void init()
{
        TMOD = 0x51;// 0101 0001
        TH0 = 0x4c;// 初值=65536 - 11.0592/12*50000;定时50ms
        TL0 = 0x00;
        PT0 = 1;
        EA = ET1 = ET0 =1;
        TR0 = TR1 = 1;
        TI = 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mgxs8w(num);         //数码管显示8位数
        }
}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计数65536次触发一次
{
        T1_count++;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50ms触发一次
{
        static unsigned char T0_count;
        TR1 = 0;
        TH0 = 0x4c;//定时50ms
        TL0 = 0x13;        //理论值0x00,实测0x13最准
        if(++T0_count == 20)          //达到1秒
        {
                num = T1_count *65536 + TH1*256+TL1;
                TH1 = TL1 = 0;
                T1_count = 0;
                T0_count = 0;
        }
        TR1 = 1;

}

Proteus7.5版本的仿真dsn文件和代码下载:

网友A:
仿真就这个?

网友A:
信号输入端呢?档位呢?

楼主:
不好意思,仿真数码管的图在上面,源程序在附件打包文件里。这个是用LCD屏显示的仿真图,可能是在改用数码管的时候一同复制到新文件夹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端呢?档位呢?

这个是我学习昨天学习单片机时的实验作品,实物就是那个照片里的开发板了。
从仿真图看,信号输入端在AT89C52的P3.5脚,这个没有档位,最大量程实测在450000HZ,这以下能保证精度,这是单片机主频时钟决定的。
如果要实用和增大量程,输入端还要加放大器、波形整形和分频等电路。
本人还处在学习阶段,请多指导。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按你的电路和代码仿真了一回,可我不会设置给它的合适的信号,请教了。

网友A:
在Proteus中我添加了一个方波发生器,加了隔直电容,可还是看不到正常的测量结果,是我哪里没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按你的电路和代码仿真了一回,可我不会设置给它的合适的信号,请教了。

如图所示,点击左侧工具箱里的快捷图标,打开虚拟信号源面板,选择数字时钟发生器DCLOCK,再打开它,设置参数,特别是频率。其它信号源,例如正弦波频率要大于220Hz(实测)。如实际应用,P3.5端口要接0V—5V高低电平方波信号,频率1Hz—400 000Hz。打字慢,只能说到这,不知可说明白了。

楼主:
从我的分析来看隔直电容C3不能加,因为P3.5要下降沿电平触发,即要输入0V-5V低高电平方波,即脉动的直流电,不是交流方波。从你的555电路看,一是否起振了,二是看C1 R1 R2的参数,频率过高,三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是方波。如实际应用,P3.5端口要接0V—5V高低电平方波信号,频率1Hz—400 000Hz。打字慢,只能说到这,不知可说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我的分析来看隔直电容C3不能加,因为P3.5要下降沿电平触发,即要输入0V-5V低高电平方波,即脉动的直流电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A:
是我仿真时选错了数码管极性,改正后正常了。

有微小波动,总体十分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不客气,祝你玩得愉快,我们一起学习提高。

网友B:
楼主做的不错,精度也可以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学习单片机多长时间了,我也刚开始接触单片机

楼主:
        2019年10月看到能用C语言对单片机编,便产生了对单片机兴趣,学了一个月吧,然后干其他事又耽误了。30年前刚参加工作时,买过那种任天堂的游戏机,CPU好像是6502的8位单片机,试着汇编语言,太难记,放上一两个月不碰,指令都忘了。那时候流动苹果2电脑和8088、80286PC机,价格贵,我等贫民是接触不到。本人英文不行,看到单词就头痛,90年代到2010年代断续学习过C、C++,还有易语言,但由于正处在30、40岁年龄段,工作忙,几乎没有业余时间玩这些兴趣爱好。现在已五十岁了,工作轻松了些,试着拾起小时候的兴趣爱好(电子技术),一个月前由于要烧写万用表的EEPROM数据,没有编程器,看到别人能用单片机编写一个程序就能解决,于是我又重新看书看视频,参考别人源代码,编写了一段程序(主要是IIC协议读写AT24C02),完美解决问题。写这段文字时,我还在看要不要学32位单片机呢,反正现在有大把时间,谈死还早。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19年10月看到能用C语言对单片机编,便产生了对单片机兴趣,学了一个月吧,然后干其他事又耽误了 ...

看到你这么执着,我也不敢轻言放弃了,谢谢你说了这么多,确实很佩服您

网友C(2021-11-20):
引用 楼主:
2019年10月看到能用C语言对单片机编,便产生了对单片机兴趣,学了一个月吧,然后干其他事又耽误了 ...

这个代码可以了,另外一种方法是外部中断+定时间 ,测低频要比这个准,不过挺佩服你的,这个行业是由浅到深的,用到的技术也很多,51的单片机适合简单控制类,比如一些家电什么的,这行业 学海无涯

网友D:
这个可以,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E(2021-12-29):
这个可以测量1M的频率吗?

网友F(2024-06-28):
原理上讲,频率测量精度要想达到千分之一,测量时间需要1000秒。

网友G(2024-10-03):
下载了,里面有很多文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