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w108单片机ad平均值怎么写好?望高手指点

楼主(2021-10-07):
手上有15w408as想做个检测电压的 ,PWM输出控制  MOS管开关 再串一个0.33欧姆电阻到地 电源24伏供电.电流200ma 检测0.33上的电压去控制pwm脉宽让MOS管电流保持在200左右 现在是ad检测值想做个平均 如用for循环 5次 平均 是连续检测5次了 还是等ad检测时间到了算一次 等5次ad检测完成的值加在一起平均,戓更好的检测方法 望指高点

网友A:
每次启动AD,连续转换需要的次数,然后关掉ad,处理数据,数字滤波可以用平均值法,或裁判法,即去掉一个最大的,去掉一个最小的,再取平均值。

网友B:
连续采集20次AD,去掉头尾5次的AD值,中间10次的取平均值,这样求出来的数据比较稳定

网友C:
一般不会取5次……, 大多10次以上的, 不然没有平均的意义。
正常做法,一共取10次, 前两次抛弃, 第三次开始,每次累加,结束后右移三位,搞定收工。

网友D:
平滑移动滤波,每次进一个出一个。然后取最近10次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启动AD,连续转换需要的次数,然后关掉ad,处理数据,数字滤波可以用平均值法,或裁判法,即去掉一个最 ...

你的意思是不是,如以10次为例正常ad起动10次,把这每次得到的值依次加在一起,放在一个变量中 然后除以10得到他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采集20次AD,去掉头尾5次的AD值,中间10次的取平均值,这样求出来的数据比较稳定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取5次……, 大多10次以上的, 不然没有平均的意义。
正常做法,一共取10次, 前两次抛弃, 第三 ...

为什么是右移三位了  不明白望指点 10位ad满是1024丢前二后三剩下5次的总和,最大是5120右移3位得5不明白

网友E:
ADC.C文件,适合STC15W408AS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ADC操作相关的宏定义
----------------------------*/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uint ADC_mV;

void Init_ADC();                                //初始化ADC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A);        //获取AD通道转换结果
void ADC_Average();                                //ADC平均值

/*-----------------------------------------------------------------------------
  InitADC 初始化ADC
-----------------------------------------------------------------------------*/
void Init_ADC()
{
        P1ASF=0x08;                                                //设置P1.3通道端口作为模拟输入
        ADC_RES=0;                                                //清除ADC_RES存储器以前的结果
        ADC_RESL=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 开启电源、转换速度 1000 0000
        delayms(1);                                                //上电延时1ms
}
/*----------------------------------------------------------------------------
Get ADC Result(获取ADC结果)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A)                //获取ADC结果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000
    _nop_();                        //延时确保正确读到ADC_CONTR寄存器的值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01 1000
        ADC_CONTR &=~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 ADC_RES<<2|ADC_RESL ;                //返回十位ADC结果
}
/*-------------------------------
  1ms延时子程序(11.0592MHz 1T)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829;j>0;j--);
}
/*-------------------------------
  ADC平均值
-------------------------------*/
void ADC_Average()
{
        static uint temp;
        static uchar count=0;
        temp+=GetADCResult(n);//n=0~7
        count++;
        if(count>=10)                                        //累计数十次采样
        {
                count=0;                                        //计数器清0
//                ADCV=VCC*10bitAD/1024;                //换算公式
                ADCmV=(5000*(long)temp/1024+5)/10;//四舍五入
                temp=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如以10次为例正常ad起动10次,把这每次得到的值依次加在一起,放在一个变量中 然后除以1 ...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C.C文件,适合STC15W408AS

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右移三位了  不明白望指点 10位ad满是1024丢前二后三剩下5次的总和,最大是5120右移3位得5不明白

右移3位,相当于 除以8,但是效率比除以8高很多,取10次舍弃前2次,剩下的8次累加后右移3位就是平均值,16次累加右移4位,也是一样的性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右移3位,相当于 除以8,但是效率比除以8高很多,取10次舍弃前2次,剩下的8次累加后右移3位就是平均值,1 ...

其实是一样的
在Keil中,C的位移在编译时并不是位移,而是加法减法之类的
除以8和右移3位编译之后的汇编代码是一样的,效率是一样的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给我你的邮箱,我有个数字滤波的pdf可以给你分享。

网友H:
连续取10个样(多取一些也可以),然后就行大小排序。
最后取中间两个相加,再除以2就可以了。

// 经典冒泡排序
void BubbleSort(u16 *arr, u8 n)
{
        int i = 0, j =0;
        for(i = 0; i < n; i++)
        for(j = 0; j < n - 1 - i; j++)
        {
                if(arr[j] > arr[j + 1])
                {
                        arr[j] = arr[j] ^ arr[j+1];
                        arr[j+1] = arr[j] ^ arr[j+1];
                        arr[j] = arr[j] ^ arr[j+1];
                }
        }
}

void ADC_Read_Switch()
{
        u16 xdata val[10];
        u8  xdata j;

        for(j=0;j<10;j++)
                val[j]=ADC_START(ADC_CH0); //通道0,连续采样5次
        BubbleSort(val,10); //排序
        AD0=(val[4] + val[5])/2;
}

网友I:
引用 网友E:
ADC.C文件,适合STC15W408AS

我用的408AS,用这程序编译了,为啥百位后面会跳变。还有最大有0.6V多的误差。最高只能显示4.99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是一样的
在Keil中,C的位移在编译时并不是位移,而是加法减法之类的
除以8和右移3位编译之后的汇编 ...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