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做篮球倒计时 用脉冲信号就可以正常运行,换成其他的就不能运行

楼主:
用脉冲信号就可以正常运行,换成其他的就不能运行,求大神解答 proteus8.0版本

网友A(2021-10-08):
没懂楼主的问题是什么,时钟数字电路只能用脉冲信号驱动,换成其它的信号数字电路如何工作?

网友B:
换成其它什么信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懂楼主的问题是什么,时钟数字电路只能用脉冲信号驱动,换成其它的信号数字电路如何工作?

我在仿真时用时钟信号才能驱动,用脉冲信号就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成其它什么信号呢?

用脉冲信号就不行,时钟信号就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脉冲信号就不行,时钟信号就ok

严格来讲, 时钟信号,就是脉冲的一种。

然后,你的标题是: 用脉冲可以,其他不可以。

所以,到底,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可以的现象是什么,不可以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严格来讲, 时钟信号,就是脉冲的一种。

然后,你的标题是: 用脉冲可以,其他不可以。

就是proteus中激励中模拟类型的脉冲信号不可以作用,连上后计数器就不动,像没给信号一样。
而数字类型的时钟信号就可以作用,连上后计数器正常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