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能否用作可调移相

楼主(2021-10-08):
对锁相环了解甚少。。但又感觉锁相环啥都能做。。。请问各位大佬锁相环能用作移相器吗,具体来说能用ADF4002做一个可调的移相器吗

网友A:
通常不能,但可以利用它达成目的。
即利用它的同步特点,加入移相电路,便可达成目的。

网友B:
能把你的具体要求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不能,但可以利用它达成目的。
即利用它的同步特点,加入移相电路,便可达成目的。

收到,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你的具体要求写一下吗

其实就是想做一个程控移相器的电路,移相最大0到180或者0到90就行,用数字电位器配合普通移相电路很难实现这一要求,大佬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想做一个程控移相器的电路,移相最大0到180或者0到90就行,用数字电位器配合普通移相电路很难实 ...

给你两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