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按下单片机p3.7按键确认时,将a的值存储在24c02芯片里.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啊铁铁们

楼主(2021-10-08):
(无正文)

网友A:
按下3.7的程序在下面,在红色部分自行添加24c02的代码吧,因为不知道你的引脚,再说也版规也不允许直接给程序,会被删帖的

eeprom你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08808-1.html
下面是按键检测部分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7;  //定义P10口是k1
sbit led=P0^0;  //定义P00口是led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这里写你的24c02写入部分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led=0;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

网友B:
关键是,你知不知道,怎么把a的值储存到24c02?
如果知道,那么不管是用按键判断也好,还是外部中断也好,这都不是问题了。
如果不知道,那么,你这问题有点过于空中桥梁了。(毕竟,你是硬件I2C还是软件模拟?线路连接好了没?读写测试做了没?全都是问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3.7的程序在下面,在红色部分自行添加24c02的代码吧,因为不知道你的引脚,再说也版规也不允许直接给程序, ...

蟹蟹主要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东西

网友C:
是来布置作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