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这网站有关于TM1640数码管驱动芯片的视频讲解吗?

楼主(2021-10-08):
希望得到高手指点,我用stc15w408as驱动tm1640控制2个4位一体共阴数码管,做一个显示时间的定时时钟,

希望得到高手指点,我用stc15w408as驱动tm1640控制2个4位一体共阴数码管,做一个显示时间的定时时钟,
希望得到高手指点,我用stc15w408as驱动tm1640控制2个4位一体共阴数码管,做一个显示时间的定时时钟,  15w408as用了两个引脚控制,P3.2控制DIN.   P3.3控制SCLK

网友A:
TM1640 的 数据传输,类似于 I2C传输,不同的地方是,没有ACK和NAK.
CLK 高电平, IO 下降沿, 开始。
CLK 高电平, IO 上升沿, 停止。
开始后,确保,IO总是在 CLK 低电平时改变,字节传输时按 LSB 低位在前,方式传输。
初始化:
开始, 0x40, 停止      //这是设置传输格式,不必深究
开始,0x8F, 停止    //这是设置亮度, 0x88~0x8F  越大越亮,0x80 为关闭显示。要闪烁,或者熄屏的话,用0x80比较简单。

然后,给数据,每次按如下格式:
开始,0xC0 + LED0, LED1, LED2 ……………………………… LED15,  结束    // 这是一口气 把 16个LED的值都发出去, 如果有LED发生改变,那么重发,反之,没有改变,就不用重发。

简单吧? 就那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TM1640 的 数据传输,类似于 I2C传输,不同的地方是,没有ACK和NAK.
CLK 高电平, IO 下降沿, 开始。
C ...

又看了下你的电路图,你只接了8个LED 那么,传输数据时:

开始, 0xC0 + LED0, LED1………………LED7 , 结束    // 连同 0xC0在内 总共9个字节,即可。

网友B:
给你一个驱动,我是在STM32G030上使用的,根据硬件电路,修改RTC_DIN和RTC_SCLK。根据编译器修改变量关键字。

网友B:
接收后扩展名改为*.h

网友C:
给你一个C文件,适合STC15W408AS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TM1640操作相关的宏定义
----------------------------*/
#define TM1640_SCK_HIGH                SCK_Pin=1
#define TM1640_SCK_LOW                SCK_Pin=0
#define TM1640_DOUT_HIGH          DOUT_Pin=1
#define TM1640_DOUT_LOW                DOUT_Pin=0

void TM1640_Init();//初始化TM1640
void TM1640_Start();//开始
void TM1640_Stop();//停止
void TM1640_Write_Byte(uchar date);//写字节
void TM1640_Write_Com(uchar date);//发送命令字
void TM1640_Write_DATA();//指定地址连续写入数据
void TM1640_Cls();//清0数码管

sbit SCK_Pin = P3^3;
sbit DOUT_Pin= P3^2;
//顺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char code table[18]={//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void TM1640_Start()//开始
{
        TM1640_SCK_HIGH;
        TM1640_DOUT_HIGH;
        TM1640_DOUT_LOW;
        TM1640_SCK_LOW;
}

void TM1640_Stop()//停止
{
        TM1640_DOUT_LOW;
        TM1640_SCK_HIGH;
        TM1640_DOUT_HIGH;
}

void TM1640_Write_Byte(uchar date)//写字节
{
        uchar i;
        TM1640_SCK_LOW;
        TM1640_DOUT_LOW;
        for(i=0;i<8;i++)
        {
                TM1640_SCK_LOW;
                if(date&0x01)
                        TM1640_DOUT_HIGH;
                else
                        TM1640_DOUT_LOW;
                TM1640_SCK_HIGH;
                date>>=1;
        }
        TM1640_SCK_LOW;
        TM1640_DOUT_LOW;
}

void TM1640_Write_Com(uchar date)//发送命令字
{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date);
        TM1640_Stop();
}

void TM1640_Write_DATA()                //指定地址连续写入数据
{
        uchar i;
        TM1640_Write_Com(0x40); //44固定地址 40连续地址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0);//从第一个地址开始
//        for(i=0;i<8;i++)                //连续写8字节数据
        for(i=0;i<16;i++)
                TM1640_Write_Byte(dis_buf[i]);//连续写最多16字节数据
        TM1640_Stop();
}

void TM1640_Cls()//清屏函数
{
        uchar i;
        TM1640_Write_Com(0x40);//地址自动加1模式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0);
        for(i=0;i<16;i++)
                TM1640_Write_Byte(0x00);//全部清空
        TM1640_Stop();
}

void TM1640_Init()
{
        TM1640_Cls();
        TM1640_Write_Com(0x8c);//亮度0x88~0x8F
}

网友D:
我去年做了一个时钟显示的,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40 的 数据传输,类似于 I2C传输,不同的地方是,没有ACK和NAK.
CLK 高电平, IO 下降沿, 开始。
C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下你的电路图,你只接了8个LED 那么,传输数据时:

开始, 0xC0 + LED0, LED1………………LED7  ...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C文件,适合STC15W408AS

非常感谢 等板子做好 试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