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门极驱动电路

楼主(2021-10-08):
问题

1.Q2的存在为什么可以加速Q门极输入电容的放电?

2.D1的作用?是加速Q导通?D1为什么可以加速

网友A:
当正向脉冲消失时,Q2由于得到偏置电压,结电容上的电荷通过10欧电阻限流迅速对地放电,为下次正向触发做好准备。

网友A:
我记着哟的电路是D1位置是一个电阻与二极管并联的,二极管导通压降一定,所以加速Q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正向脉冲消失时,Q2由于得到偏置电压,结电容上的电荷通过10欧电阻限流迅速对地放电,为下次正向触发做好 ...

你好   结电容上的电荷通过10欧电阻限流迅速对地放电-----为什么用三极管就可以加速呢

网友B:
这是谁设计的电路?场效应管驱动电压=3.3-0.6-0.6?二极管阻止结电容其他支路放电而已.不如直接用推挽电路更直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结电容上的电荷通过10欧电阻限流迅速对地放电-----为什么用三极管就可以加速呢

如果不用Q2放电,就得在MOS管G  S之间接一个下拉电阻,用于无正向脉冲式反偏关断,通常2K~10K左右,那个放电速度多慢啊。

网友C:
栅极是绝缘的,所以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容。电容上的电压就是栅极电压。
关断MOS时,这个电容上的电荷如何快速放电呢?明白了吧。研究一下它的放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