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程序用IDE软件编译不成功

楼主(2021-10-08):
我安装了IDE.EXE 和silicon laborator ide 编译时出现错误,网上好像说C51没有安装到IDE里,请大神指点一下,我目前安装的是keil4

网友A:
找到 c51.exe 放到警告提示的目录里。

网友A:
直接用keil4编译c8051f单片机程序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keil4编译c8051f单片机程序不行吗。

可以编译,但是编译结果是所有的变量都没有定义,比如这个
G:\LK-3200Lmcu090422\LKmcu090422\MAIN.C(13):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G:\LK-3200Lmcu090422\LKmcu090422\MAIN.C(19):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等等,但是用IDE软件编译 就没有问题,能编译成功。我刚刚把IDE编译问题解决了,A51.EXE和C51.EXE的路径设置一下就好了。想问一下,为什么用KEIL编译时会出现这个未定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编译,但是编译结果是所有的变量都没有定义,比如这个
G:\LK-3200Lmcu09042 ...

用keil编译要设置一下头文件路径。

网友B:
对于完全兼容8051的单片机,完全可以用Keil来写代码和编译,再用这个单片机有下载器进行下载烧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