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模拟UART,无法实现+1发回,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08):
用串口助手模拟UART,发送数据+1,发回,但是这段程序发回的数据不是+1,好像有点没规律,请问是什么原因,看了大半天没看出来问题。
#include<reg52.h>
sbit pRXD=P3^0;
sbit pTXD=P3^1;
bit RxDorTXD=0;            //给中断程序来判断是处于接收状态还是发送状态,   1:表示发送          0:表示接收
bit  RXDEnd=0;                       //接收结束标识
bit  TXDEnd=0;
unsigned char RXDBuf;      //接收缓冲器
unsigned char TXDBuf;           //发送缓冲器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receive();
void sent(unsigned char dat);

void main(){
EA=1;                      //开启中断总开关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

while(1){
while (pRXD);
receive();                  //接收数据
sent(RXDBuf);                                 //发送数据
while(!TXDEnd);

}
}

void configUART (unsigned int baud){
TMOD=0x02;                                         //让TMOD工作在02模式下,即TH0可以直接重置到TL0上 书本P59
TH0=256-11059200/baud/12;        //配置TH0的重置值
}

void receive (){
TR0=1;
ET0=1;
TL0=256-((256-TH0)>>1);
RxDorTXD=0;
}

void sent(unsigned char dat){
ET0=1;
TR0=1;
RxDorTXD=1;
TXDBuf=dat+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static int cnt=0;
if(RxDorTXD==0){                                                //如果RXDorTXD为0,则开始接收数据
    if(cnt==0){
           if(pRXD==0){
              RXDBuf=0;
                  cnt++;
                  }
           else {
                 TR0=0;
                  }
                  }
else if(cnt<=8){
            RXDBuf>>=1;
                if(pRXD==1){
                RXDBuf|=0x80;
                }
                cnt++;
                 }
else {
          cnt=0;
          TR0=0;
          if(pRXD==1){
          RXDEnd=1;
          }
          }        }

if(RxDorTXD==1){                                                 //RXDorTXD为1,则开始发送数据
    cnt++;
    if(cnt<=8){
       pTXD=TXDBuf & 0x01;
       TXDBuf>>=1;
              }
    else if(cnt==9){
         pTXD=1;}
    else {
        cnt=0;
        TR0=0;
        TXDEnd=1;
  }
  }
  }

网友A:
void receive (){
TR0=1;
ET0=1;
TL0=256-((256-TH0)>>1);
RxDorTXD=0;
}

按你的代码,你必须要主动运行了  receive () 才开定时器,才定义半步步进值,才开始接收上位机数据,你觉得上位机会乖乖配合这个时候才发数据么?

软件模拟串口,如果光发送,随便你怎么玩,但是,如果要正常接收,只有两条路。
要么,4分或者3分波特率,定时器常开,反复查验上位机有没有送数据,
要么,开外部中断,上位机一有动作,通过外部中断,开定时器,以及设置半波特率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receive (){
TR0=1;
ET0=1;

receive ()前面有句while (pRXD),也就是当P3.0接收到低电平时就会配置到receive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ceive ()前面有句while (pRXD),也就是当P3.0接收到低电平时就会配置到receive函数。

那么,假如你正在运行 while(1)里面的 sent(RXDBuf);    的时候, 上位机发数据的话,这时候,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假如你正在运行 while(1)里面的 sent(RXDBuf);    的时候, 上位机发数据的话,这时候,怎么处理?

因为这是简单的模拟,都是一应一答,就是说这是我自己用串口助手来给单片机发数据的。目前还不会在发送的时候还接收到数据。

网友A:
这就不好说了,

要不你试试3分波特率的方法吧,个人觉得没有外部中断触发的情况,还是三分波特率靠谱,

这是我做的软件模拟串口的报时程序,电脑串口助手发16进制指令,单片机回传时间。你可以看看。和你的对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好说了,

要不你试试3分波特率的方法吧,个人觉得没有外部中断触发的情况,还是三分波特率靠谱,
...

谢谢,我还在学,我是对着教材自己写的,教材上是可以。。。真见鬼,看了半天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在学,我是对着教材自己写的,教材上是可以。。。真见鬼,看了半天看不出来问题。

嗯,串口通讯这东西确实有点搞,毕竟没有时钟线,尤其是 起始位,停止位,还要算宽度,当初也是搞了很久,后来的结论是:发送这块简单,接收的话……,要么三分波特率(甚至4分5分),要么只能靠外部中断,只有这两个选择。

时间隔得太久,看你的代码,也看不出明显的错误,只好给你一个我这里测试没问题的,你去看看了。

网友B:
能收就能发,你收到了吗?

网友C(2022-12-08):
这个我也有问题,发的是1,收的是0x81

网友C:
奇怪,不知道是不是代码问题,和书上一样都不行

网友C:
希望后来人可以看到,这是宋雪松老师的代码,可能因电脑而异,修改为发送什么返回什么之后,我的是发送1,返回0x81,但是把TL0改成数字211这些,就没问题了,也就是说,代码中的TL0计算是不准确的,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希望后来人可以看到,这是宋雪松老师的代码,可能因电脑而异,修改为发送什么返回什么之后,我的是发送1, ...

232的最高位在最前面,你现在的现象明显是波特率不对,误差在前7位还在忍受范围之内,到第8位就出错了。

网友E:
单片机本身就有串口,为什么要模拟串口呢?
这玩意就像ADC0832一样,上古时期的产物,不学也罢

网友F(2023-05-11):
楼主。我也在看。你那个看懂了?    发送时,pTXD=TXDBuf & 0x01;为什么先要&这个一步,还有接收时
RXDBuf|=0x80;为什么要走这一步

网友G:
TH0=256-11059200/baud/12;
改成TH0=256-11059200/baud/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