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12v典型开关电源电路仿真(Multisim 14)

楼主(2021-10-08):
仿真原理图如下(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220v - 12v 典型开关电源电路仿真,该电路中增加了光耦合器和可调式精密并联稳压器(TL431)。R4为限流电阻,R5和R6为取样电阻。当Uo变化时,取样电压就与TL431内部的2.5V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使K端电位发生变化,改变光耦中发射管(LED)的工作电流及发光强度,再经过光耦去调节场管的控制端电流,即可对占空比进行精细调节,实现精密稳压的目的。光耦合器还起到电气隔离作用。实测该开关电源的Sv<0.1%,SI=0.78%。

仿真工程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1-11-29):
我有个疑问?请问一下:实践中这种电路G级未加偏置电压,能够正常工作吗?

网友B:
该电路是采用精简RC自激振荡,未用脉宽调制IC,其中电容C7,C8,C9和电阻R2起关键振荡作用

网友C(2022-01-18):
220v-12v典型开关电源电路仿真

网友D(2022-03-20):
元件下载使用,负载改变后不可以稳压。将负载电阻R3改变后电压变化很大,无法稳压。

网友E:
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

网友F(2022-04-30):
我仿真收敛性不行咋回事呀?楼主

网友G(2022-08-09):
变压器参数如何计算?

网友H(2022-09-22):
从来没有试过。

网友I(2023-03-13):
最近想学习下开关电源,先从仿真入手。

网友J(2023-10-15):
仿真出错

网友J:
仿真出错,无法运行

网友K(2023-11-29):
请问这个不需要启动电阻吗?

网友L:
我仿真开关电源老是出错。哎

网友M(2024-04-11):
接负载电阻0.5欧姆时,电源输出电压为0.54V,显然有问题

网友N(2024-11-06):
尝试一下

网友(2023-05-17):
我仿真收敛性不行咋回事呀?楼主

把步长改变试试看

网友O(2024-11-06):
1n4148 接的那个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二极管一旦导通,二次侧不是短路的吗?

网友P(2025-02-14):
C1滤波电容两端为什么不是300v,而是只有145v。

网友P:
为什么C1滤波电容两端只有145V,不是300V ?

网友Q:
发生了仿真错误。收敛助手未成功完成。 图纸缺漏,C10那边变压器侧少了个接地,无法形成控制反馈回路,添加后仿真可以了

网友R(2025-03-19):
真的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