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掉电中断的写法

楼主(2021-10-08):
发现有不少人还不会用STC的掉电中断,这里就抛砖引玉一下。很多STC的单片机,都内带ELVD 掉电中断,只要利用好这个中断,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硬件,就能在掉电的瞬间把需要保存的设置存储到单片机自带的伪Eeprom 中,中断部分代码如下,根据每个人实际情况修改。

void        PowerLost()        interrupt 6
{
        unsigned char i;
        EA        = 0;                //关闭所有中断
//        P0Mode        = HHHH_HHHH;        //切换到高阻模式,关闭所有IO的输出,降低功耗
        P1Mode        = HHHH_HHHH;        //切换到高阻模式,关闭所有IO的输出,降低功耗
//        P2Mode        = HHHH_HHHH;        //切换到高阻模式,关闭所有IO的输出,降低功耗
        P3Mode        = HHHH_HHHH;        //切换到高阻模式,关闭所有IO的输出,降低功耗
//        P4Mode        = HHHH_HHHH;        //切换到高阻模式,关闭所有IO的输出,降低功耗
        P5Mode        = HHHH_HHHH;        //切换到高阻模式,关闭所有IO的输出,降低功耗
//        P6Mode        = HHHH_HHHH;        //切换到高阻模式,关闭所有IO的输出,降低功耗
//        P7Mode        = HHHH_HHHH;        //切换到高阻模式,关闭所有IO的输出,降低功耗

        IAP_CMD                = 0x02;                   //Eeprom 操作模式切换到 写
        IAP_ADDRH        = (Saving_ADDR & 0x0f);        //定义重要参数储存地址 Saving_ADDR 的低4位保存Eeprom 的高位地址
        IAP_ADDRL        = (Saving_ADDR & 0xf0);        //定义重要参数储存地址 Saving_ADDR 的高4位保存Eeprom 的低位地址
        for(i=0; i<16; i++)                //保存系统重要参数到Eeprom
        {
                IAP_DATA        = System_Setting[i];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IAP_ADDRL++;
        }
        while((PCON & 0x20) != 0)        //复查掉电标志
        {
                PCON &= 0xDF;                //清除掉电标志
                _nop_();
                _nop_();                //坐等掉电
        }
        IAP_CONTR        = 0x20;                //发现是误报,重启单片机,恢复正常工作
}

关于这个中断,由于Eeprom 地址是在开机的时候,就准备好的,所以,中断中不用再次准备,这也是为什么发现是误报的时候,选择重启恢复工作的原因之一,不然还要再计算一次地址,设置一次端口模式。基本上,掉电中断只需要做这些事,值得一提的是,掉电标志位,开机后默认是1,所以在开掉电中断ELVD = 1; 之前,要先清掉电标志位,PCON &= 0xDF;  同时,如果要像我一样,掉电中断中用极简写法,那么,一定要Eeprom地址全都计算完毕之后,才开掉电中断。

以上,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网友A:
有用 多谢您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B(2022-06-05):
我之前试过不成功可能是没有及时关闭所有输出。找时间试试这个。

网友C:
STC90C514AD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D(2024-01-10):
代码写的非常好,清晰明了

网友E(2024-04-03):
想问一下大佬,为啥我按照你的代码写了,但还是触发不到低压中断呢?我已经初始化EA=1;
     ELVD=1;了

网友E:
低压检测电压有要求吗,还是要加一个大电容来增加断电时间

网友F:
STC 掉电中断,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事先擦除flash,中断里只写入很短的数据,写完以后可以点一个功率比较大的设备,把电快速消耗光,调试的时候可以不写入,只点灯,看灯亮的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C 掉电中断,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事先擦除flash,中断里只写入很短的数据,写完以后可以点一个功率比较大的设 ...

你说的对,我一般是上电读完数据就立即擦除EEPROM数据,等断电中断的时候只需要写入数据就行了,不会在擦除EEPROM扇区上浪费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低压检测电压有要求吗,还是要加一个大电容来增加断电时间

事先擦除EEPROM扇区,低压中断里只包含清标志位和写入数据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