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Keil C51v960a版本编译产生代码过大的问题?

楼主:
      俺一个项目在STC15W408AS下开发的(8Kflash),之前用C51v956版本编译后,代码长度01FD7,可以正常刷入单片机。最近闲着无聊把Keil升级到C51v960a,编译后代码长度020ED,ISP报告:文件大小超出程序区范围....部分移入EEPROM,刷入后不能正常运行。
     C51v960a是官网下载安装,编译后的代码刷入64k flash的STC8A8K64单片机能正常运行,说明Keil的安装没问题。
     查看了一下,两个版本的设置都一样,请教一下,如何解决V960a编译后的代码冗长的问题?

网友A(2021-10-10):
自己顶,目前暂时退回V956版本使用了。

网友B:
选项里的压缩选项改一下试试,我也碰到过,后来用老古董keil UV2编译了才能刷入。

网友C:
查map文件看看哪个模块变大了,然后生成汇编代码,以后那个变大的模块用汇编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项里的压缩选项改一下试试,我也碰到过,后来用老古董keil UV2编译了才能刷入。

这三个选项都试过,对于V960a版本,三个选项产生的代码长度完全一样。

对于V956版本,反而时“注重速度”产生的代码最短,并且所有选项产生的代码长度都小于V960a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