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中断问题,把EA=1放在主程序中?

楼主(2021-10-09):
看别人写的程序,总是喜欢把EA = 1放在主程序中,我个人理解这样的话是开多个中断,防止忘记,同时也省的重复打开。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A:
只要有中断,EA总要开的,就算不是放主程序,也是放在只调用一次的子函数里,所以……,有什么区别?而只调用一次的子函数,除了代码看起来好看点(所谓的可读性高一点),在实际应用上没有任何好处。

最后,反复 EA = 1; 除了浪费一点资源,对程序不会有任何影响,所以不必刻意回避多次EA = 1;的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中断,EA总要开的,就算不是放主程序,也是放在只调用一次的子函数里,所以……,有什么区别?而只调 ...

这样啊,可能只是为了程序看上去简洁逻辑性更强吧

网友B:
EA只是个总开关,既然要用到中断就先把总开关打开,后面看需求再打开对应定时器中断的开关,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EA放在主程序是正路,汇编,C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D:
不管是什么定时器、外部、串口等中断,必须打开EA才可以触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可能只是为了程序看上去简洁逻辑性更强吧

只是看上去,真正为了程序简洁的话,我一般连EA = 1都不会用,直接是IE = ??
看有些人 一个寄存器 反复的 &=   |= 的,看得脑壳疼,关键是,一个寄存器,在这个初始化子函数里操作一下,那个初始化子函数操作一下,看上去好像逻辑很清晰,每个功能的初始化分门别类,但是,宏观上看起来就会很累,所以我一般主程序里所有寄存器统一设置。

如下:

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至少事隔多年,回头自己看自己的程序,While(1) 前面的一扫,基本知道自己的程序要用哪些功能,是不是方便移植到另一款单片机,一目了然。

网友E:
你家有用电器若干,但总闸只有一个。
EA是CPU中,中断的总闸。上电时,这个总闸是打开的,未闭合。
明白这个道理,就应知道在何合闸拉闸比较合适了。
例如:
白天,只有电饭锅在用电,饭好了,切断电饭锅电源就可以了,总不至于要拉总闸吧。
一张灯坏了,修灯,为了安全,把总闸拉了,是合理的吧。当然只切断灯的电路,也可以。不过万一……,,这时就是安全第一了。
所以:根据需要,只要你认为是合理的,放哪里无所谓。
一般初化的最末一件事,就是开中断总闸。
如果某段程序对时序要求很高,不宜被中断干扰打断时,就切断EA,程序结束后恢复EA。当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网友F:
只是个人写代码的习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看上去,真正为了程序简洁的话,我一般连EA = 1都不会用,直接是IE = ??
看有些人 一个寄存器 反 ...

这个不错,很清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只是看上去,真正为了程序简洁的话,我一般连EA = 1都不会用,直接是IE = ??
看有些人 一个寄存器 反 ...

独立成模块控制的好处是方便维护和下一任程序员修改,当然如果你的程序只用这一次就不用考虑模块化了,分多个子函数是要浪费点时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是看上去,真正为了程序简洁的话,我一般连EA = 1都不会用,直接是IE = ??
看有些人 一个寄存器 反 ...

IE是字节寄存器,可以位寻址,
EA是IE寄存器里的一个位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IE是字节寄存器,可以位寻址,
EA是IE寄存器里的一个位寄存器。

就简洁而言……

EX0 = 1;
EX1 = 1;
ET0 = 1;
ET1 = 1;
EA  = 1;
远不如,
IE = 0x8f;  来的简洁。
而要做到简洁加直观的话……
IE = B_1000_1111;   就能达到要求了。

网友H:
EA是总开关,肯定是要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呀
你要是放在别的函数中,要是刚开始写代码的时候,忘记打开了,到时候中断问是无法进入,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