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显千分表数值读取

楼主(2021-10-09):
最近想从数显千分表中直接读取数据,仪表的参数里写着仪表用3V纽扣电池,数据接口为RS-232,无其他说明了,我是新人不懂这些,想问下这个RS-232口是必须连单片机还是和可以直接和电脑的串口连接?

这块表还带有一个单独的蓝牙模块与其连接,实现手机读取数据

我现在想直接电脑读取数值,请问应该怎么办?

网友A:
接好RXD,TXD  ,GND就行了,都是232 电平对了就行。

网友B:
RS232是个标准与任何标准232可直联,与单片机直接连的是TTL电平。

网友C:
如果,他注明RS-232 那么就是和电脑的标准串口连接,你如果想和单片机连接的话,还需要 MAX232转换成TTL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好RXD,TXD  ,GND就行了,都是232 电平对了就行。

谢谢,我手里只有普通的万用表,不知道电平怎么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232是个标准与任何标准232可直联,与单片机直接连的是TTL电平。

谢谢,之前千分表直接与蓝牙发射器相连,应该也算是单片机(上面第三张图片),按理说应该是TTL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他注明RS-232 那么就是和电脑的标准串口连接,你如果想和单片机连接的话,还需要 MAX232转换成TTL才 ...

谢谢,我现在就是想和电脑连,接上线后没反应,我一直胡乱发送数据,偶尔回个FF或FE什么的,我这个新手就蒙了,也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手里只有普通的万用表,不知道电平怎么测量

RS232 电压范围一般是  -15V~ 15V  范围最小也有  -3V~+7V
TTL 电压一般范围不会超过  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