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后形成的HEX文件存放在哪里?

楼主:
如图:有谁能告诉我想编译后保存到制定的文件夹里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2021-10-09):
点击"Browse"后选择你要存放的文件夹,选好后再点击“OK"就行了

网友B:
用 Keil uVision5 ,编译前打开菜单栏的“Project”,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勾选设置选项卡“Output”里的 Create HEX File (默认HEX-80),编译完成后会自动到项目文件夹的 Objects 目录里;

网友C(2022-01-14):
放在你创建的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