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详解C语言P2M0|=0x80;

楼主(2021-10-09):
图中的两句求详细解释,不太理解呀

网友A:
就是通过这两个,设置端口的模式,PxM0,PxM1, 这两个寄存器,共同设置 Px 总线8个端口的状态,所以,这两个寄存器也要综合起来,一起看,换算成二进制看:
P2M0  |= 0x80                  |=    B_1000_0000   //最高位置1, 其他不变
P2M1 &=~0x80  &= 0x7F &=    B_0111_0000    //最高位置0, 其他不变
综合起来看,就是P2.7 设置推挽,其他(P2.0~P2.6)不变。

你STC的单片机设置端口模式头晕的话,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的方法,就不用去捉摸上面那劳神子的表格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21195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过这两个,设置端口的模式,PxM0,PxM1, 这两个寄存器,共同设置 Px 总线8个端口的状态,所以,这两个 ...

好的谢谢会看的

网友B:
看懂自己随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