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初始化句子求详细解析

楼主(2021-10-09):
P1SEL &=~0x03;
P1DIR |=0x03;

网友A:
P1SEL 是功能选择,多功能端口做什么用,比如做标准IO还是做串口
P1DIR 是方向选择,输入还是输出

具体,你应该对照手册去解读。

网友B:
学会读手册

网友C:
P1SEL &= ~0x03   就是  P1SEL  &=  0b   1111   1100   意思是把第0位和第一位清零;
P1DIR |= 0x03      就是  P1DIR  |=  0b    0000 0011   意思是把第0位和第一位置1;

楼主:
谢谢大家懂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