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流水灯时间问题

楼主(2021-10-09):
现在串口发送一个1 流水灯时间按道理应该是1s 一个啊,实际很快,奇怪了,头大了

#include <reg52.h>

void config_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config_time0(unsigned char ms);
void ledscan();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fc,0xc,0xda,0xf2,0x66,0xb6,0xbe,0xe0,
                                                                      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 = {0x00,0x00};

unsigned char rxd = 0;
unsigned char th0 = 0;
unsigned char tl0 = 0;
unsigned char flag = 0;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tmp = 0x01;
        EA = 1;

        config_time0(1);
        config_uart(9600);

        P0 = 0x00;

        while(1)
        {
                if( flag )
                {
                        P0 = rxd;
                        flag = 0;
                        rxd <<= 1;
                        if(rxd == 0x80)
                        {
                                rxd = 0x01;
                        }
                }

        }
        return 0;
}

void config_time0(unsigned char ms)
{
        TL0 = 0x66;
        TH0 = 0xFC;

        TMOD &= 0xf0;
        TMOD |= 0x01;

        ET0 = 1;
        TR0 = 1;
}

void config_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f0;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ES = 1;
        ET1 = 0;
        TR1 = 1;
}

void interrupt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long tmp = 0;

        TL0 = 0x66;
        TH0 = 0xFC;

        tmp++;
        if(tmp >= 1000)
        {
                flag = 1;
                tmp = 0;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xd = SBUF;
                SBUF = rxd;
        }
        if(TI)
        {
                TI = 0;
        }

}

网友A:
              if( flag )
                {
                        P0 = rxd;
                        flag = 0;
                        rxd <<= 1;
                        if(rxd == 0x80)
                        {
                                rxd = 0x01;
                        }
                }
这里有个 逻辑问题,
rxd  是 SBUF 赋值获得,
如果 SBUF  是 0x80
那么,你这个主程序里面  P0 = 0x80 之后
后面移位rxd 就 变成了 0x00
下面的 if 也不会 执行,灯就彻底灭了。

然后很快的问题,应该是定时器设定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flag )
                {
                        P0 = rxd;

先不考虑这个,因为我只给值1  定时器我看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考虑这个,因为我只给值1  定时器我看了,没有问题啊

这样吧,既然暂时找不出问题。就多做实验。

比如:        static unsigned long tmp = 0;
把这句,去掉 static, 把  long 变成 short 然后放到  第10行,或者第15行?

网友A:
找到了,

void config_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f0;                <==  这里错了, 应该:  TMOD &= 0x0f;
        TMOD |= 0x20;

所以,你定时器都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

void config_uart(unsigned int baud)

哈,感谢,确实是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