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debug卡在箭头处不动,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求教大神 谢谢大家

硬件仿真也是卡在同样的地方不动,同时,实体电路控制步进电机的3个IO都是低电平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maicong=P2^5;//电机脉冲输出,初始低电平
sbit fangxiang=P2^6;//电机方向输出,初始化后低电平
sbit EN=P2^7;//电机使能,初始高电平
sbit XWKG=P2^4;//初始位置确认端口,低电平有效,调用ZIJIAN子程序
sbit k0=P1^0;//启动,调用START子程序
sbit k1=P1^1;//停止,调用TINGZHI子程序
sbit k2=P1^2;//速度加,调用SUDUZ子程序
sbit k3=P1^3;//速度减,调用SUDUJ子程序
sbit k4=P1^4;//步长加,调用BUCHANGZ子程序
sbit k5=P1^5;//步长减,调用BUCHANGJ子程序

uint tt=200;//是否需要??
uint step=1100;//同上
uint num=18;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程序,程序完成
void delayms(uint ms);//毫秒级可变延时程序
void delayus(uint us);//微秒级可变延时程序,用于低电平输出延时,改变低电平时长就调整了频率。
void delay(uint us);//微秒级延时程序,用于脉冲高电平输出延时
void baidong();//
void ZIJIAN();//程序完成
void START();//对应k0
void TINGZHI();//对应k1
void SUDUZ();//对应k2
void SUDUJ();//对应k3
void BUCHANGZ();//对应k4
void BUCHANGJ();//对应k5
void JIUQIANYISHEN();//对应k6
void main(void)
{
            maicong = 0;
        fangxiang = 1;
        IT1 = 1;
        EX1 = 1;
        EA = 1;
        ZIJIAN();
        while(1);//等待按键指令,此时PWM=0;DIR=0。
}
/*低一级的外部中断2,负责按键的操作,即启动、停止、加减速、步长加减、自动运行程序的启动*/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location at 0013H)
{
    keyscan();
}
void keyscan()
{
while(1)
{
             if(k0==0)        START();
        else if(k1==0)        TINGZHI();//停止,回初始位(有两种可能,拔出或到底)
        else if(k2==0)        SUDUZ();//速度增
        else if(k3==0)        SUDUJ();//速度减
        else if(k4==0)        BUCHANGZ();//步长增
        else if(k5==0)        BUCHANGJ();//步长减
        else if(XWKG==0) ZIJIAN();//初始位开关开,电机换向,转动
}
}

void ZIJIAN()
  {
                EN=0;//电机使能,可以自由转动
                fangxiang=1;
                while(XWKG==0)
         {
    maicong=1;
    delay(1);
    maicong=0;
                delayus(tt);
        }
               while(XWKG==1)
                        {
        fangxiang=0;
        maicong=1;
    delay(1);
    maicong=0;
                delayus(tt);//此处需配合限位开关确定转动角度

                }
                  EN=1;//电机使能,不能自由转动
            delayms(50);
}
void START()
  {
                EN=0;
                step=1100;//50*55最大移动步数,有可能触发限位开关
                delayms(50);
                while(1)
                                {
                  baidong();
                        }
}
void TINGZHI()
{
        while(1);
}

void SUDUZ()
{
   tt=tt-5;
   if(tt<1)
    tt=1;
    while(k2==0);
}

void SUDUJ()
{
   tt=tt+5;
   if(tt>255)
    tt=255;
    while(k3==0);
}

void BUCHANGZ()
{
   step=step+5;
   if(step>2750)
    step=2750;
    while(k4==0);
}

void BUCHANGJ()
{
   step=step-5;
   if(step<50)
    step=50;
    while(k5==0);
}

/*外部中断0(最高级),负责打断外部中断 2,即限位开关的触发*/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location at 0003H)
{
    while(1);
}

void baidong()
        {
         EN=0;//电机使能,可以自由转动

       while(step--)//step取值范围小于细分*55
         {
    maicong=1;//初始pwm输出为低电平,开始动作就要变为高电平(共阴接法)
    delay(1);//延时4微秒,脉冲宽度为5微秒
    maicong=0;//低电平
    delayus(tt);//延时9微秒,低电平宽度10微秒,调整此延时数值更改速度
         }
   fangxiang=~fangxiang;//换向
        }
void delay(uint xus)
        {
                uint m;
                for(m=0;m<xus;++m);

        }
void delayus(uint tt)
        {
                uint n;
                for(n=0;n<tt;++n);//可变延时程序???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x,y;
                for(x=0;x<xms;++x)
                for(y=0;y<110;++y);
        }

网友A(2021-10-09):
先了解while(1)的用途,再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了解while(1)的用途,再写程序。

谢谢,连while语句都没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了解while(1)的用途,再写程序。

48行的while(1)?

网友D:
正解,同样还有95行,135行,虽然没有启用,但是这样写法本来就不该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正解,同样还有95行,135行,虽然没有启用,但是这样写法本来就不该存在。

程序是慢慢改的,前面的问题都没解决,后面再怎么地也是没有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慢慢改的,前面的问题都没解决,后面再怎么地也是没有的话

抱歉啊,我只是回答地板的问题。 你的问题我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

想问你是不是没按下一步,或者F5运行,又怕被你打。
不过介于While(1); 都不是问题的前提下,我现在还是鼓起勇气,问一下,点击运行了么?

网友B:
看来还是打酱油的比较多,还是得自己琢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打酱油的比较多,还是得自己琢磨!

用你的代码直接编译运行没问题
所以你还是自己琢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连while语句都没到呢

你没有点击“运行”,当然停留在main函数的第一行等待操作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点击“运行”,当然停留在main函数的第一行等待操作指令。

何苦呢……
我问他有没有点击运行,24小时之后,都被说成打酱油的了。

你又何苦步我后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