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输出功率、接收灵敏度、分辨率、TX发射电流、RX接收电流、数据数率都要怎样的...

楼主:
蓝牙输出功率、接收灵敏度、分辨率、TX发射电流、RX接收电流、数据数率都要怎样的值才是比较好的性能?

网友A(2021-10-09):
这东西吧……,没有比较好,只有更好,追求无止境……

大多时候主要看你需要用到多少。
通常,只需要考虑RX灵敏度,和分辨率,是否能满足你的需要。当然,虽然觉得有些多余,2Mbps的数据速率,能达到你的要求么?如果能满足,那么就属于可以用,如果不能满足,就需要找更好的。一切应当从需求出发,